关于低通滤波器的设计~请教!!!

楼主:
最近查阅资料设计了个低通滤波器。 。想搭电路试一下性能时忽然发现个问题,根据设计手册和电路要求计算出来的电阻值都是些4.35K 8.79k之类的数值,现实中没有这种电阻吧。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这个东西。传授一下经验吧

网友:
滤波器的设计制作确实很费劲,它要求我们要有一定的测试手段。以前搞过一个双T滤波器,刚开始时以为很简单,可实际上是吃尽了苦头,就是你说的取值问题。如果要求环境条件要求不苛刻的话,可以用组锉在电阻上一点点的锉碳膜或金属膜,这是个很枯燥的事情。不知道别人有什么高招。

网友:
或者用康铜丝绕到一个什么骨架上,不知道现在好不好买到。

网友:
用三极管或者FET做个恒流源代替行不?
或者,就不能取标准值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找到一份资料,上面提到类似的设计了,就是取相近的值或者电阻值除以2 电容值乘以2,性能不变;老师让我搭电路试一下,所以最近就搭了电路,测试了一下,使用的是电位器调节阻值;是不是这种小信号拾取的电路这样搭电路,会有很大的干扰啊,波形也不标准。。。。

网友:
最好把图直接插入进来

暂时不参与讨论,给个建议。
这种图是要请大家参与的,最好直接贴(”插入“操作)上来,如果看一张简单的讨论用图,也需要大家破费,恐怕会影响大家的热情,因此就有可能影响到对楼主的响应。
冒昧地把 原图解压照贴如下,希望大家参与:

网友:
树木和森林

    按照EIA标准系列,最高精度系列大概是EIA192,这个系列的电阻可以实现的精度为 0.5, 0.25, 0.1% 或更好,即使这样,其阻值系列也是按等比系数(约1.012)呈几何级数递增的确定值,很难保证你的特殊要求。例如你的4.35k,这个系列有:4.32k和4.37k可供选择。特制的阻值也有生产,但不用想也可以猜想它的成本!

    如果你真的需要,这里有个用过的简便实用但可能非常笨的方法(需要一个高精度电阻计):采用并联电阻来实现,例如你的8.79K电阻:选择某系列(如E24系列)的稍大于但尽可能接近你要求阻值的电阻(如9.1k),然后在它上面并接同系列(如E24)电阻。估计最多2个(一共三个),就可以实现你的阻值要求。(串接也行,不过太麻烦)。
    尽管上面说了个所谓的方法但并不希望就这样用,而是请你先搞清下面几个更重要的问题

1、元件参数精度取决于你的电路(系统)要求,而不仅仅是你计算出的数值,况且大多数工程计算都是有近似前提的。因此首先请你明确你的系统要求,例如频率(或通带、阻带等)精度;
2、精度通常都是和稳定度紧密联系的,没有稳定度保证的精度没有实际工程意义,这也需要明确你的系统设计要求;
3、根据你的设计需要,要把调整的重点放到电路调整上。

    以上三点的意思是说:别钻进这样的牛角尖,那可能是误区。

   最后提醒一点,你说的元件值的乘除有可能蒙到一个找得到的元件值,但解决不了精度问题。

网友:
问一下楼主仿真用的是那个软件,仿真结果如何?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建议和解答;第一次发帖,以为图只能那样发的;让大家破费 ,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aoxif的回答总是很专业,很有用,可是......
你用的字体颜色实在,让我头疼,本人近视得厉害,而且眼睛自小不好。看这个实在痛苦。
这里的都是搞技术的,想来眼睛也一定不太好,鼻子上挂着酒瓶底的相比不必没挂的少,希望xiaoxif同志照顾照顾,换一下颜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