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ebuffer的问题,好郁闷

楼主:
s3c2410 ,2.6.28的内核;

我的应用程序,将一副jpeg照片转成rgb565后,写入framebuffer,在屏幕上显示我的照片了;然后我的进程退出。
此时,图片还在显示.过10分钟后,屏幕上的图片没了,一片空白;

以后我再此启动程序,屏幕没一点反应;

另外,如果板子跑起来后,屏幕上出现小企鹅大约10分种,小企鹅消失;
然后我启动我的程序,也无法让屏幕显示图片了;

为什么?

网友:
我在网上找的

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实现,不要去改动内核驱动,编一小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keep_LCD_screen(void)
{
int fd;
fd = open("/dev/tty0", O_RDWR);
write(fd, "\033[9;0]", 8);
close(fd);
}
main(void)
{
keep_LCD_screen();
}
将这一应用程序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假如命名为"LCD_screen",
将"LCD_screen"下载到开发板的/bin目录,
然后在根文件目录/etc/init.d 中的rcS启动配置文件中加入以下命令
./bin/LCD_screen
重新启动内核,LCD就不会自动关闭了,等你想关闭时再在应用
程序中实现,屏蔽掉blank_screen_t( )函数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
一旦你屏蔽掉blank_screen_t( )后,有时某些应用要关闭显示,
这时你就要就无法实现了,有只能改内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