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做红外遥控器C程序

楼主:
最近用51单片机做一个红外接收和发送的电路,
接收部分的已经做好了,只要改一下程序就可以接收到家里的遥控器的信号》。

现在想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器,但是程序在硬件上,怎么也实现不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没有兄弟有做过的给个实例  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将你的程序发布出来,大家给你出出主意啊

网友:
实例网上一大把,关键得把你的拿出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个单片机红外遥控系统,把做的弄上来看下吧,不过还没有成功!

单片机遥控系统

网友A:
看楼主的样子应该还没有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吧,建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用示波器监视着输出滤形,直到和你规定的协议相同时再试用单片机接收,如果还是收不到就把相应的误差容限加大,或者把时序调得更一致一些,不过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下进中断和出中断的时间,这段误差容限是不可能消除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用示波器监视着输出滤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样子应该还没有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吧,建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用示波器监视着输出滤形,直到和你规定的协议相同时再试用单片机接收,如果还是收不到就把相应的误差容限加大,或者把时序调得更一致一些,不过 ...

对,有道理

网友:
同行 同行 我也正在做这个 接收的已经搞定了 但发射的正在做.....................

网友:
有兴趣的话 加我Q 一起探讨  646570027

网友:
是不是你编码解码的时候没弄明白,38k那里

网友:
我线性看看啊  呵呵呵

网友:
我也在做。。。但是有点不明白的就是接收器的解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