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之H-JTAG的设置

楼主:
一直想要能够在硬件上直接调试程序,因此对h-jtag这个便宜的东西一直很向往。
    开发板:mini2440
   调试工具:AXD、h-jtag小板
   运行h-jtag时,老是探测不到2440。

   这主要有两个可能:
        1、主板的并口坏了
        2、h-jtag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我的问题是后面那种情况
   min2440可能参考以下设置:

终于可以在线调试了( 囧,下载是很漫长的,主要还是学习过程)
再放张成功的图(囧,进步一点点)

来源:http://hi.baidu.com/caicry/blog/item/d0194dfa959990d9b48f31bb.html

网友:
恭喜LZ

建议大家不要用H-JTAG烧录程序,因为这个东西很不稳定,可能会把芯片烧死,如果是调试程序,建议把程序映射到RAM里面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