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常遇故障及解决

楼主:
关键字:网络摄像头
    一、找不到网络摄像头故障现象:一台电脑检测不到新装的 USB 接口的网络摄像头。
    分析及处理:先查操作系统,再查 BIOS 、 USB 接口及安装有无错误。如果运行的系统是 Win 95 ,它不能支持 USB 接口,就必须把它更新到 Win 98 。在 BIOS SETUP 中必须让 USB 装置有效。若这些方法无效,可尝试联接 USB 网络摄像头至第二个 USB 接口。当然,也可能是装错了驱动程序或选错了设备,可查看系统设备并且再次安装驱动程序。
    二、网络摄像头的速度慢故障现象:把刚买回的网络摄像头安装上网后,感觉显示速度太慢,更换过上网拨号地点和 ISP ,结果速度还是很慢。在不上网时测试这个网络摄像头,发现这时图像显示也很慢。
    分析及处理:这种现象是由于电脑性能过低而引起,可换个图形加速卡,如果还不行,就得升级 CPU 及主板,甚至换台新电脑。
    三、网络摄像头不能和数码相机共用故障现象:网络摄像头不能和数码相机一起作输入设备。
    分析及处理:有的网络摄像头带有这种驱动软件, Videofor Windows (即 Windows 视频)及 Direct Show Device Driver (即直接显示和设置驱动程序),它供数码相机用,能与系统的其它设备(包括网络摄像头)一起作通用的视频输入设备。所以,只需装个网络摄像头软件即可。
    四、视屏画面颜色异常故障现象:一台新购网络摄像头的视频预显图像的颜色不正常,过段时间后却又可以恢复正常。
    分析及处理:对普通的摄像机,需人工调白,但网络摄像头能自动调整。一般等待个20至30秒,系统的 autowhite (自动调白)功能就会自动纠正或平衡。
    五、花屏故障现象:在用网络摄像头的时候出现花屏。
    分析及处理:先查驱动程序的安装和可能的设备冲突。查网络摄像头型号与网络摄像头的驱动程序是否匹配。另外可换个显卡测试,因为网络摄像头可能与显卡或者显示驱动程序不兼容。也可能是驱动程序的安装不正确,若无法通过对该显卡的驱动程序的升级来v解决此问题,就只能换显卡。
    六、PC能用笔记本上不能用故障现象:一个原来在台式机上能正常使用的网络摄像头,在联接到笔记本上后就不正常了。
    分析及处理:网络摄像头与显卡最容易发生冲突,有了问题后,除要找网络摄像头自身原因外,还要查显卡,试着降低图形显卡的速度。其方法是:在桌面上单点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设置→性能”,把硬件加速从第四档逐渐降到最后一档,看是否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就逐渐提升档次,直到找出能解决问题的那个平衡点为止。
    相关延伸:网络摄像头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