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SK调制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CD4046进行FSK调制,数据输入波特率能达到2400吗

网友:
4046能不能对正弦波的FSK调制呢?如果不能,低频方波调制高频方波意义不大。 可参考ICL8038的原文PDF文档,给出了正弦波FSK的调制电路 [ 本帖最后由 xu__changhua 于 2009-9-18 00:35 编辑 ]

网友:
应该不能直接输出正弦波,好像调制后的方波可以变成正弦波形式

网友:
我想要调制频率是可变的,在10K到100K左右的 想用XR2206和XR2211,还有别的芯片可以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