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芯片真假,cecclab为你解答

楼主:
怎么判定芯片的真伪?
概述:
通过化学腐蚀及物理显微观察、简单电性能等方法,来检验鉴定器件是否为原半导体厂商的器件。
检验的内容:
A
、货品外包装、湿度标示卡、器件日期批号等检查确认及记录
B
、外观检测,器件的表面状况、印字标准、重要标志
C
、器件管脚的完整性、力矩扭矩、氧化程度、可焊性(必要时)
E
、开封去盖,高倍显微观察器件内部晶粒状态,辨别器件是否为仿造冒牌产品(冒牌产品可能性能可以达到原厂标准、也可能不达标)
F
、微线路显微拍照分析显微拍照分析,辨别器件的表面印字是否与器件内部晶粒印字一致。(虽然型号相同、功能相同,但不是同级别的器件,以低级别的替代高级别的)
G
X光机透视器件内部状况(可选项)
H、简单的电性能的检测,参考原厂的规格书,使用简单的仪器对管脚一致性进行检测

网友:
哈哈,一个芯片值多少,检查一次要多少钱啊,

大批量的话,直接找好点供应商不行吗?

网友:
已经贴到板子上再发现有问题那就更不划算啦。
        供应商常常不是那么好找的呢
呵呵,输入CECCLAB百度一下,或者GOOGLE一下看看吧

网友:
哎呀
这玩意现在封装很好弄吧
再说一般买的时候,特别是芯片有封装的很少啊

网友:
这,还是最后一招最实用,,,,,,
一个万用表就能了结的事,,,,

网友:
简单实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