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速度显示的问题

楼主:
QIAN EQU 40H
HOU  EQU 41H
JIA  EQU 42H
JIAN EQU 43H
TING EQU 44H

ORG 000H
LJMP MAIN
ORG 003H
LJMP DUAN                 /// 外部中断0
ORG 0030H
MAIN:                ///初始化
    MOV R0,#0FH
    MOV 10H,#01H
       MOV 11H,#03H
       MOV 12H,#02H
       MOV 13H,#06H
       MOV 14H,#04H
       MOV 15H,#0CH
       MOV 16H,#08H
       MOV 17H,#09H
       MOV 20H,#50
       MOV 21H,#40
       MOV 22H,#30
       MOV 23H,#20
    MOV 24H,#10
    MOV 25H,#5

    MOV R1,#20H
    MOV IE,#10000001B
    CLR QIAN
       CLR HOU
    CLR JIA
    CLR JIAN
    CLR TING
    MOV A,@R1
    MOV R2,A
    SETB IT0     ////边沿触发形式
LOOP1:JNB QIAN ,LOOP2
   ACALL FRONT1
LOOP2:JNB HOU,LOOP1
      ACALL BACK1
DUAN: MOV A,P0
      CPL A
   ANL A,#1FH        ///去高三位,使按下去的一位为1
   CJNE A,#00H,CHA
   AJMP DUAN
CHA:  ACALL DELAY10MS
      MOV A,P0
      CPL A
      ANL A,#1FH
     JZ DUAN    ///为零转移
   ACALL ZHAO
   RETI
ZHAO:MOV A,P0   //查找是哪一位,下面置1
     JNB ACC.0,FRONT
  JNB ACC.1,BACK
  JNB ACC.2,FAST
  JNB ACC.3,SLOW
  JNB ACC.4,STOP

FRONT:SETB QIAN
   RET
BACK: SETB HOU
      RET
FAST: SETB JIA
      RET
SLOW: SETB JIAN
      RET
STOP: SETB TING
      RET
FRONT1:CLR QIAN
       CLR HOU
    CLR JIA
    CLR JIAN
    CLR TING
       INC R0     ///前进子程序 R0用于给P2口送不同的值
       MOV P2,@R0
    MOV A,@R1
    MOV R2,A     /// R2用于延时不同的时间
    ACALL DELAY
    CJNE R0,#17H,XIA
    MOV R0,#10H
XIA:   JB QIAN,HUI        //回主程序////////XIA子程序用于过度
    JB HOU, HUI
    JB TING,HUI
    JNB JIA,XIA1
    ACALL JIA1
XIA1:  JNB JIAN,XIA2   ///XIA子程序用于过度
    ACALL JIAN1
       JB TING ,HUI
XIA2:  AJMP FRONT1

HUI :  RET     //返回主程序

JIA1:  CJNE R1,#25H,XIA3           /// 加速
    RET
XIA3:  INC R1
       RET
BACK1: CLR QIAN    //后退
       CLR HOU
    CLR JIA
    CLR JIAN
    CLR TING
    CJNE R0,#0FH ,XIA8
     MOV R0,#17H
XIA8:  DEC R0
    MOV P2,@R0
    MOV A,@R1
    MOV R2,A
    ACALL DELAY
    CJNE R0,#10H,XIA5
    MOV R0,#17H
XIA5:  JB QIAN,HUI
       JB TING,HUI
    JB HOU ,HUI
    JNB JIA, XIA6
    ACALL JIA1
XIA6:  JNB JIAN,XIA7
    ACALL JIAN1
XIA7:  AJMP BACK1

JIAN1: CJNE R1,#20H,XIA4  //减速
    RET
XIA4:  DEC R1
       RET
DELAY10MS:
    MOV R3,#20
D1:    MOV R4,#250
       DJNZ R4,$
    DJNZ R3,D1
    RET

DELAY: MOV R5,#50     //根据r2的状态调整 步进电机的每一步的时间
  D2:  MOV R6,#150
  D3:  DJNZ R6,$
       DJNZ R5,D2
       DJNZ R2,DELAY
       RET

  END

原理图和程序如上,请问怎么加LED显示,本人在这方面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一般可以这样做 在定时中断里面进行动态扫描 这样可以进行扫描。当然还可以使用74HC573锁存器进行显示,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是脉冲控制 你可以计算好脉冲的周期 如果可以放在定时器里面一起做 那么使用定时器 如果不行 只能通过锁存器进行 那就使用锁存器操作。硬件线路你考虑好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573还好些,要不用HD7912也行!

网友:
可以使用P1口并行显示也可以使用P3.0 3.1串行显示,参考器端数码管的使用方法

网友:
U2其实可以不要的

按了哪个键,程序肯定清楚.只要计算你发脉冲的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