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嵌入式版块和ARM板块有没有可能合并?

楼主:
最近看到嵌入式和ARM的帖子混在一起,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嵌入式 和 ARM 区别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统一?

网友:
建议不要合并

一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一般指非 PC 系统,有计算机功能但又不称之为计算机的设备或器材。它是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减的,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综合性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简单地说,嵌入式系统集系统的应用软件与硬件于一体,类似于 PC 中 BIOS 的工作方式,具有软件代码小、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适合于要求实时和多任务的体系。

       嵌入式系统主要由嵌入式处理器、相关支撑硬件、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系统等组成,它是可独立工作的“器件”。

       嵌入式系统几乎包括了生活中的所有电器设备,如掌上 PDA 、移动计算设备、电视机顶盒、手机上网、数字电视、多媒体、汽车、微波炉、数字相机、家庭自动化系统、电梯、空调、安全系统、自动售货机、蜂窝式电话、消
费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仪表与医疗仪器等。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部分,包括处理器 / 微处理器、存储器及外设器件和 I/O 端口、图形控制器等。嵌入式系统有别于一般的计算机处理系统,它不具备像硬盘那样大容量的存储介质,而大多使用 EPROM 、 EEPROM 或闪存 (Flash Memory) 作为存储介质。软件部分包括操作系统软件 ( 要求实时和多任务操作 ) 和应用程序编程。应用程序控制着系统的运作和行为;而操作系统控制着应用程序编程与硬件的交互作用。

       二 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处理器一般具备 4 个特点: (1) 对实时和多任务有很强的支持能力,能完成多任务并且有较短的中断响应时间,从而使内部的代码和实时操作系统的执行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 (2) 具有功能很强的存储区保护功能,这是由于嵌入式系统的软件结构已模块化,而为了避免在软件模块之间出现错误的交叉作用,需要设计强大的存储区保护功能,同时也有利于软件诊断; (3) 可扩展的处理器结构,以能迅速地扩展出满足应用的高性能的嵌入式微处理器; (4)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功耗必须很低,尤其是用于便携式的无线及移动的计算和通信设备中靠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更是如此,功耗只能为 mW 甚至μ W 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嵌入式处理器的品种总量已经超过 1000 种,流行的体系结构有 30 多个系列。其中 8051 体系占多半,生产这种单片机的半导体厂家有 20 多个,共 350 多种衍生产品,仅 Philips 就有近 100 种。现在几乎每个半导体制造商都生产嵌入式处理器,越来越多的公司有自己的处理器设计部门。嵌入式处理器的寻址空间一般从 64kB 到 16MB ,处理速度为 0.1~2000MIPS ,常用封装 8~144 个引脚。

       根据现状,嵌入式计算机可分成下面几类。

       (1) 嵌入式微处理器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Unit, EMPU)

       嵌入式微处理器采用“增强型”通用微处理器。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应用于环境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因而嵌入式微处理器在工作温度、电磁兼容性以及可靠性方面的要求较通用的标准微处理器高。但是,嵌入式微处理器在功能方面与标准的微处理器基本上是一样的。根据实际嵌入式应用要求,将嵌入式微处理器装配在专门设计的主板上,只保留和嵌入式应用有关的主板功能,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小系统的体积和功耗。和工业控制计算机相比,嵌入式微处理器组成的系统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可靠性高的优点,但在其电路板上必须包括 ROM 、 RAM 、总线接口、各种外设等器件,从而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技术保密性也较差。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其存储器、总线、外设等安装在一块电路主板上构成一个通常所说的单板机系统。嵌入式处理器目前主要有 Am186/88 、 386EX 、 SC-400 、 Power PC 、 68000 、 MIPS 、 ARM 系列等。

  由此可见,ARM只是嵌入式的一个分支,常见的嵌入式系统有,LINUX,WIN CE,XVWORKS,UCOS,ECOS等等
本人技术水平和能力有限,回答可能不太准确,请多多包含哈!

网友:
什么是ARM

ARM是一家英国公司,它的文字含义是Advanced RISC Microprocessor(高级RISC微处理器)。ARM为客户提供16/32位嵌入式RISC微控制器方案,将其RISC处理器授权给电子公司使用,在便携式通讯,手持计算设备,消费类和数字化多媒体方案中,ARM正有一种成为标准的趋势。

  ARM7、ARM9是ARM系列中的两个分支系列,ARM9功能更强些,它还有其他分支系列。ARM公司是一个只做设计不生产的公司,它提供各种不同性能的ARM核,如果象Motorola这样的公司就可以用它提供的ARM核,再加上相关的I/O资源、存储器、可编程部件就形成自己的32位RISC嵌入式单片处理器。Motorola最近要在其龙珠处理器中采用ARM,Atmel公司的AT91系列也是采用ARM核的内32位/外16位处理器。

网友:
ARM全家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基于ARM的芯片为核心 做嵌入式产品呢

网友:
我的建议

ARM区的资料可以往嵌入式系统里面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做单板实验,裸奔开发,建议放在ARM区

网友:
分具体场合

对于工业场合,ARM一般都是以裸奔为主,因为它们功能单一,要求比较高的处理速度快,也就是不上操作系统,这样的ARM就做单片机来用.对于带操作系统的ARM,一般用在消费类电子,比如PDA,手机等,这些要求有,功能复杂,处理的任务多,友好的图形界面等,这些需要用操作系统这这些应用程序进行管理,并提供丰富的函数库,功能应用,使得开发起来难度降低.比如象LINUX系统,提供非常丰富的网络服务功能,NFS,网络文件系统,允许WINDOWS和LINUX之间文件共享,SAMBA服务,TFTP服务,TELNET,远程登陆,等等等等.

网友:
SOSO

你还有啥子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都是基于ARM的芯片为核心 做嵌入式产品呢

hehe. 应该说,消费电子类、数码产品经常用ARM为核心。
一般来说不同的领域有其常用的处理器,如PIC单片机大量用在摩托车上,DSP往往用于电机控制、图像、音频处理。
MIPS和PPC多用于通信领域。
所以,ARM其实只是嵌入式技术的一个子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裸奔’就不是嵌入式系统啦?
我们所谓的'裸奔'在操作系统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叫做批处理操作系统。
一般大家说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uC-OSII,叫做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Linux不属于实时操作系统,但因为开源和方便移植,所以也得到广泛应用。很多同学就混淆了概念,认为只有uCLinux才是嵌入式系统。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嵌入式系统的范围很宽广,下到电子表等5元一个的小玩意,大到几百Million的高端路由器集群,都属于嵌入式系统的范畴。

照你这么说,单片机也是的,FPGA也是的,CPLD,......呵呵,还有什么 不是嵌入式的???裸奔的 ARM,本质上就是个单片机.

按嵌入式的定义,裸奔没有软件系统,所以不算。

网友:
搬个板凳,来听听大虾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