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CPU-Timer

楼主:
想请教一下,2407是不是没有CPU Timer?
2812已经有了通用计数器GP,为什么还需要CPU Timer?
2812Timer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不是PSC减至0后,TIM才会减1 ?

如果没有用DSP-BIOS2812CPU-Timer2是否就能自行使用?

新手接触,问题太基础的话请鞭小力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时器作用很大,控制的很多时钟。时序,而且和外部中断分时复用的。
没有的话就乱了。
特别是在EV模块。和一些实时系统中更加重要了
没有用DSP-BIOS一般没有用定时器2的,这个和你的中断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PSC减至0后,TIM才会减1 ?
是的 PSC就相当于对时钟的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