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转5V电源电路(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

楼主:
各位请指点指点: 我想把AC220V转换为DC5V电源电路,不用变压器和其他降压IC,电流有500MA以上。求各位指点指点,小弟急需!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阻容降压整流滤波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LS正解

不过也有DC-AC模块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不用IC,不用变压器,想做降压,我非天才,做不出

我有个办法,很有趣的,2个电阻分压就行拉,哈哈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IC,不用变压器,想做降压,我非天才,做不出

我有个办法,很有趣的,2个电阻分压就行拉,哈哈

不行的,分压后还是交流,不满足要求,并且,那可能要几百上千瓦的电阻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所知道的电容降压

貌似回复的不少,可是有几个是楼主真正愿意看到的呢?我来简单说一下电容降压原理和实例分析.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就不能上传图片,直接说吧,日后我再传图片.
         电容降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该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该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它所消耗的功率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2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5W/65V的灯泡与1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灯泡同样会被点亮,而不会被烧毁。因为5W/65V的灯泡的工作电流也约为70mA。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电路板任何元件不得外露,仅防触电。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这样的问题以前EEWORLD有过相关解释:
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3579/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不行的,220的电压,1A电流,那需要220欧姆电阻,那么电阻的功率有220瓦,呵呵,是个大灯泡,哪里去找那么大电阻,我们通常的电阻都是1/8瓦.1/4瓦的,3W,5W的电阻已经很肥肥了,再说了,那么大热量,你怎么散热???
用变压器是效率最高的.容阻降压是最省钱的,只用电阻是不可以的!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一本书上,无意中看到的,书上写的:
“这个电路的任务是将变化范围在0-100V的输入电压降低到0-5V的范围内,此外输入电压中还有一个交流分量,它将被电容滤掉。”
1图是实用电路,2图是它的简化图(通过戴维南定理得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能把0-100V的输入电压降低到0-5V?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谢谢各位给老弟的建议,老弟用电容降压电路,但是电容用225J,但是功IC工作电流就不够了,我这边最大无极性电容就是225J。还是驱动不了两个IC。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可以起到降压作用,可驱动电流就不行了,串了那么大电阻,带不动负载滴~~~~~~~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改为3k9的,还是不够电流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给老弟的建议,老弟用电容降压电路,但是电容用225J,但是功IC工作电流就不够了,我这边最大无极性电容就是225J。还是驱动不了两个IC。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225不够的话,慢慢再往上加吧,一个个的并联上去。并到电流够用为止。

是不是用的这个图?这个是在Word中画的。如果4.7U还不够,再加,总能够500mA的。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电容降压就算了8

1、要用近10μF的电容才能提供500mA。
  计算依据——
  设总负载以容性为主,其余忽略,则:
  容抗 Xc = 1/(2πfC) ≦ 220V/0.5A
  C ≧ 0.5A/(2πf×220V) ≒ 7.24×10^-6 = 7.24 (μF)

2、要用全波整流,否则电容要加倍。

3、220V交流的峰值 = √2×220 ≒ 311 (V),再考虑噪声及安全裕量,建议至少用620V耐压的电容。

结论:姑且不表电容降压的不安全性,10μF/620V电容想必不会比变压器更便宜的。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用一个固态继电器应该也可以解决,这么点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应该在十几块左右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改进后,发现电压变化大

当我改为用7805时,发现供IC工作的电路电压变化大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R9/15kΩ是咋回事?本来就电流不够,再串上这么个大电阻就更没戏了。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调串了3.9K的,还是一样,而且发热量很大,不串个电阻的话,7805顶不了高电压啊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问题是,这种电路不允许空载。一空载,高电压就全加到稳压器的输入端上了。
要么你在稳压器的输入端并齐纳二极管,但这样做齐纳管的功耗够呛。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C2上再并联几个同样的电容,来增大输出电流.R7的参数与电压,电流改善不大,不必动它.R9前面对地再并一个电容,以便构成派型滤波,防止7805产生寄生震荡,改善发热..... 好运!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

网友:
10u电容做容抗降压,50电阻做负载(功率要大最好是被釉电阻)。在电阻两端取电源即可。70年代时兴的高淳放大头的灯丝降压电路就是这样,但是因为危险并不推荐使用。电流可达1安左右。如果确实需要的话,要加隔离变压器。但是用变压器的话也就不必用电容降压了。

本电路危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请勿效仿!我们也会陆续补充安全防护常识,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