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本的外置散热风扇是直流的么?51单片机可以控制其转速么?

楼主:
CPU风扇,本的外置散热风扇是直流的么?51单片机可以控制其转速么?
要怎么搞?

网友:
12V直流

开关电源提供的

网友:
CPU风扇一般都是直流的,有5V和12V两种.本的外置散热风扇由USB供电,5V无疑.改变其供电电压就可以改变转速.至于用51控制嘛....哈哈哈....哈..

网友:
可以使用51进行控制 使用PWM方式进行控制 也就是说通过调压进行调速 如果使用的是12V的 那么接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无论是5V还是12V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