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钟走时误差太大了

楼主:
刚做好一个时钟(还要谢谢帮我修改程序的那些热心的朋友们),装好运行后发现每走一小时就要快5分钟左右,一天下来就差不多快了两小时。12MHz的石英晶振换过了,那两只电容也由原来的33P换到22P,再换到12P还是不行。我把电路原理图和工程文件一起传上来大家看看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误差,主要来自软件

软件上修改,你可以尝试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把定时器计数器的值弄小点(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小1/12)

另外,断电以后,你的时钟不能保存的哦,实际上,真正的时钟都不是这么做的,向你 推荐DS12C877A

网友:
LZ的图画的不错,但地线的符号不对

网友:
一般来说,硬件和软件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

但修改软件是万能的.对于1S,相差个几个毫秒是正常的,如果1S变成2S或者0.5S,那么问题出在你的 程序里了

网友:
那个22P的 电容是微调的

一般不要修改那2个电容值

网友:
还有一点

就是尽可能把定时间隔弄大点,比如,12M的CPU最大可以定时65.536MS.可以取50MS作为整数,比10MS单位的定时要准确些

网友:
改用时钟芯片吧,国产的DS1302日误差2S,应该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
LS正解

LZ的电路图和软件,都来自大学里教学的资料,其实是不能用来做产品的,DS1302需要备份电池,精度还可以,但晶体是外挂的,电容最好22P,

网友:
 先算下,水晶振动子是什么概念?随便找个样本看看,恐怕很难找到误差大过10的-5次方的产品的。即使再把温漂什么的一股脑儿全都考虑进去,也难误差出万分之几来。1天=24×3600秒=86400秒,亦即,硬软件若没错的话,一天能走偏10秒就相当值得怀疑了,反正俺是没见过。

 既然误差这么大,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把程序下载来浏览了下,俺没玩过51,无法过多评论,建议首先检查对定时器设置的4800有没算错?还有一处小的误差源(不是顶楼上讲的那么大误差)就是定时器应设成auto-reload方式的,不应在中断服务里软件重置计数器,否则会积累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auto-reload 方式不可取,TIMER是8BIT的,中断定时太小.程序还没跑出中断,又要发生第二次中断,这样会把CPU累死的.
如果出现误差很稳定,还可以软件来休整,比如每12分钟自动加一分钟来调整.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reload 方式不可取,TIMER是8BIT的,中断定时太小.程序还没跑出中断,又要发生第二次中断,这样会把CPU累死的.
如果出现误差很稳定,还可以软件来休整,比如每12分钟自动加一分钟来调整.这个也是可以的.

 俺对51不熟,莫非没有16-bit timer?(硬件手册里看到timer2是16位,可auto-reload的。)
 假如只有8-bit,用一个timer的输出给另一个做capture源,就可以嵌套成16-bit。
 或者再退一步说,嵌套的16-bit分辨率不够,仍非用8-bit不可的话,因中断服务只有对一个8位变量的+1操作,再加上push/pop满打满算一次中断也不至于用掉80步timer(80μs)吧?即使在此系统开销被花掉1/3的情况下,相当于拿12MHz的CPU当8MHz的使,也是值得的,因为时钟是这个CPU的主业,它没干其他什么需要有实时性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16BIT ,但不是auto-relo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的长度>80步长,那么程序还没来的及退出,又进入了第二次中断,或者第二次中断被阻塞了.会造成定时计数误差.

51的自动装载和其他MCU不一样,一个16BIT 的TIMER被分为2个8BIT 的TIMERS, 2个TIMER的计数要求是一样的,但一个TIMER益出时,会
AUTO-RELOAD另一个TIMER的内容.
我的意思不是中断需要80个步长,我说的中断服务程式.中断本身只需要3-8个指令周期.

也就是说,2个中断之间的间隔必须大于中断服务程式所执行的时间.SO YOU UNDERSTAND???

网友:
没弄过,帮不上忙了。

网友:
 用足一个8-bit时钟是256个步长。刚才查了下51手册,timer是1/12主频驱动的,也就是说,可能设置的最长中断间隔时间是12×256=3072个CPU时钟(机器周期),那么在只有单个中断的情况下,3~8个指令周期应该只占3072个机器周期的几十分之一,绝无出现中断重叠的可能。
 80个时钟步长是满打满算放足裕量了的预算,这里想说的是,即便中断服务真需要那么长,也不过才花销了1/3的时间资源。

 不过话说回来,在AT89C2051手册里连“reload”字样都没能检索到,莫非这块芯片还真用不了硬件重载?而在Atmel产的另一款芯片AT89C52里,则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可以使用16-bit auto-reload mod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没弄过,我提出的只是一个理论计算方法,具有预见性的,其实这个程序的主程序不需要做多少事情,我说的并不是主程序占用CPU的多少资源,只是怕中断服务程序占的多.程序会死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情况是这样:通常主程序是一个死循环,一开始主程序在运行,到了一定时间(在这里是80US)一个中断来了,程序开始跳进中断,进行处理,还没处理完,(运算,逻辑处理)过了80US,另一个中断又来了,程序又跳进中断,又开始从头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如此循环,有2个后果,一,进入中断后主程序一直得不到运行.二,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陷入死循环.
所以在设计程序时要特别小心,假设主时钟是12MHZ,那么时钟周期为1US.中断以后要进行现场保护,再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式,在处理完后再恢复现场,在用RETI指令返回到主程式.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不能超过80US,具体做法是:尽可能缩短中断服务程式,把主要任务交给主程序去处理.

  叙述不完整或欠妥的地方,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80C51里,12MHZ时钟,机器周期也是主频12分频,是1US.所以时钟频率最大是机器周期的256倍,而不是256*12倍,3-8倍是中断延迟时间,不是中断服务时间.这2个概念你弄错了;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80C51里,12MHZ时钟,机器周期也是主频12分频,是1US.所以时钟频率最大是机器周期的256倍,而不是256*12倍,3-8倍是中断延迟时间,不是中断服务时间.这2个概念你弄错了;P

 大失所望,51真是这么慢吗?没做过51,以后也绝不做了!
 那么好吧,即便如此,8位timer转一圈是256步,中断服务只对一个byte变量+1,在80步之内不会做不到吧?还有一招就是在C编译时将那个byte变量设置成寄存器型的,连PUSH/POP
都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和其他MCU相比,是很慢的,12分频,

那具体看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写了?
PUSH ACC
PUSH PSW
PUSH   ...
PUSH ...
SERVR:

POP ...
POP ...
POP PSW
POP ACC

所以要力求压缩中断服务程序,如果是中断服务只对一个byte变量+1,在80步之内不会做不到吧?

   RE  ::OK

来看看我公司的做的一个项目吧,也是RTC的中断.

void        TimeBase()                                        /* 0.5s interrupt timer program */
{
  uchar Temp,i;
  _intc1 &= ~D6;                                           // clear this interrupt flag ,deny come back again .
  _mfic &= ~D5;

  if(rWakeTimer) rWakeTimer--;

  if(rTimerAutoTran) rTimerAutoTran--;                //2s

  if(rFlag3&0x0f){
    if(rRetryCountCur) rRetryCountCur--;
  }

  if(++rMinCount >= 120) {
          rMinCount = 0;
          if(rTimeTranTest) rTimeTranTest--;

  }

  if(rFlag3&0xF0)
    {
      if(rRetryCountLight) rRetryCountLight--;
    }
  //--------------------------
  rFlag2 ^= cFlashdot;

  if(rKeyValue == cKey_SetID || rKeyValue == cKey_SetRetry || rKeyValue == cKey_DEL || rKeyValue == cKey_TranManu)
    {
      rTimeHold++;
    }

  if( rKeyValue ==cKey_DevA || rKeyValue ==cKey_DevB || rKeyValue ==cKey_DevC || rKeyValue ==cKey_DevD   )
    {
      rTimeHold++;
    }

  if(rScreenReturnCnt<60)                        //0.5s*60=30s return timer
    {
      rScreenReturnCnt++;
    }

  rCurrentSecond++;
  if(rCurrentSecond==120){                //1 minute
    rZeroTransFlag=1;
    rCurrentMinute++;
    rCurrentSecond=0;
    if(rCurrentMinute==60){                //1 hour
      rCurrentHour++;
      rCurrentMinute=0;
      if(rCurrentHour==24){
        rCurrentSecond=0;
        rCurrentMinute=0;
        rCurrentHour=0;
      }
    }
  }

}

这样就可能达不到了.必须把SECOND++,MINUTE++,HOUR++等搬到主程序去处理,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压缩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是不是定时器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种芯片有自己的优势
如果不计成本
那当性能更好一些了

网友:
看一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所有的 MCU里,80C51差不多是最弱的,最古老的片子,也是最经典的片子,AT89C51最高时钟只能跑24MHZ,而且经过12分频才得到机器周期,其实它的处理速度只有2MHZ:了。:( 不过这个芯片很便宜,零售也才3-4块吧。

网友:
 因到处看到铺天盖地的51,曾有段时间很有些要摸一摸51的冲动,但至今仍未能如愿。
 原以为凡51都差不多,现在看来AT89C52就比AT89C2051强大,C8051F更是51族中鹤立鸡群的佼佼者,凭它不劣于RISC的速度——有个系列竟号称有100MIPS!

网友:
加上个时钟芯片吧。

网友:
加上个时钟芯片吧

网友:
LS的想法也不错

网友:
但凡51做时钟的,必得用T0或T1的mod2,楼主你用了吗?可能还是mod1吧!
但凡楼上提及51功能不够强无法实现这么精确定时的,我要说句话:不是无法实现,而是方法不对,杀猪就用杀猪刀。

赞赏你的图,画的太妙了!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如果楼主还解决不了误差,请站内短信联系我。

也欢迎网友继续讨论。

网友:
init:
clr a
mov r2,a
mov r3,a
mov r4,a
mov r5,a
mov r6,a
mov r7a
mov th0,#6
mov tl0,#6
mov tmod,#22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lcall display_led
sjmp $-3
timer0:
inc r2;0.25ms加1
cjne r2,#250,timer_no
mov r2,#0
inc r3;250个250us即62500us或62.5ms,加1
cjne r3,#16,timer_no
mov r3,#0
inc r4;16个62.5ms,即1s,加1
cjne r4,#60,timer_no
mov r4,#0
inc r5;60个1s,即1分
cjne r5,#60,timer_no
mov r5,#0
inc r6;60个1分,即1小时
cjne r6,#24,timer_no
mov r6,#0
nop;24个1小时为一天
timer_no:
reti
display_led:
        ;显示程序略
        ret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