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命令行参数argc,argv

楼主: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rgv: 指针的指针

argc: 整数

char **argv or char *argv[] or char argv[][]

为了能形象的说明这两个参数的含义,我们先用一个实例来进行讲解:

假设程序的名称为test,当只输入test,则由操作系统传来的参数为:

argc = 1,表示只有一程序名称;

argc只有一个元素,argv[0]指向输入的程序路径及名称:./ test

当输入test para_1,有一个参数,则由操作系统传来的参数为:

argc = 2,表示除了程序名外还有一个参数;

argv[0]指向输入的程序路径及名称;

argv[1]指向参数para_1字符串

当输入test para_1 para_2 有2个参数,则由操作系统传来的参数为:

argc = 3,表示除了程序名外还有两个参数;

argv[0]指向输入的程序路径及名称;

argv[1]指向参数para_1字符串;

argv[2]指向参数para_2字符串;

以此类推………………

void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argv[]: argv是一个指针数组,元素个数是argc,存放的是指向每一个参数的指针,第一个元素即argv[0]为程序运行的全路径名,从二个元素(argv[1])开始,是每一个参数的名称,最后一个元素为NULL。总的来说,即:

* argv: 字符串数组

argv[0] 为程序运行的全路径名

argv[1] 为执行程序名后的第一个字符串;

argv[2] 为执行程序名后的第二个字符串;

...

argv[argc]为NULL。

int argc: 表示argv的大小,是实际参数个数+1,其中+1是因为argv[0]是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名

main() 参数 :

Turbo C2.0启动时总是把argc、argv、env(存放环境变量)这三个参数传递给main()函数, 可以在用户程序中说明(或不说明)它们, 如果说明了部分(或全部)参数, 它们就成为main()子程序的局部变量。

请注意: 一旦想说明这些参数, 则必须按argc, argv, env 的顺序, 如以下的例子:

main()

main(int argc)

main(int argc, char *argv[])

main(int argc, char *argv[], char *env[])

其中第二种情况是合法的, 但不常见, 因为在程序中很少有只用argc, 而不

用argv[]的情况。

以下提供一样例程序EXAMPLE.EXE, 演示如何在main()函数中使用三个参数:

/*program name EXAMPLE.EXE*/

#i nclude

#i nclude

main(int argc, char *argv[], char *env[])

{

int i;

printf( "These are the %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passed to

main:\n\n", argc);

for( i = 0; i <= argc; i++)

printf( "argv[%d]:%s\n", i, argv );

printf( "\nThe environment string(s)on this system are:\n\n");

for( i = 0; env != NULL; i++ )

printf( " env[%d]:%s\n", i, env );

}

./EXAMPLE first "I’m a good boy" c "last " stop

注意: 可以用双引号括起内含空格的参数, 如本例中的: " argument with blanks"和"Last but one")。

结果是这样的:

These are the 6 command-linearguments passed to main:

argv[0]:./ EXAMPLE

argv[1]:first

argv[2]: I’m a good boy

argv[3]:c

argv[4]: last

argv[5]:stop

argv[6]:(NULL)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好像都不用80年代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都不用80年代的东西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linux中还用。

不过貌似有一个和命令行的接口函数,应该会更爽,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