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面试题,看你能得多少分?

楼主:
一.填空题
1. 在Linux系统中,以 方式访问设备 。
2. Linux内核引导时,从文件 中读取要加载的文件系统。
3. Linux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用 来标识。
4. 全部磁盘块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
5. 链接分为: 和 。
6. 超级块包含了 和 等重要的文件系统信息。
7. 某文件的权限为:drw-r--r--,用数值形式表示该权限,则该八进制数为: ,该文件属性是 。
8. 前台起动的进程使用 Ctrl+c 终止。
9. 静态路由设定后,若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需由 修改路由的设置。
10. 网络管理的重要任务是: 和 。
11. 安装Linux系统对硬盘分区时,必须有两种分区类型: 和 。
13. 编写的Shell程序运行前必须赋予该脚本文件 权限。
14. 系统管理的任务之一是能够在 环境中实现对程序和数据的安全保护、备份、恢复和更新。
15. 系统交换分区是作为系统 的一块区域。
16. 内核分为 、 、 和 等四个子系统。
17. 内核配置是系统管理员在改变系统配置 时要进行的重要操作。
18. 在安装Linux系统中,使用netconfig程序对网络进行配置,该安装程序会一步步提示用户输入主机名、域名、域名服务器、IP地址、 和 等必要信息。
19. 唯一标识每一个用户的是用户 和用户名。
20 . 协议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内部协议,一般称为动态路由选择协议。
21. 在Linux系统中所有内容都被表示为文件,组织文件的各种方法称为 。
22. DHCP可以实现 IP地址分配。
23. 系统网络管理员的管理对象是服务器、 和 以及系统的各种资源。
24. 网络管理通常由 三部分组成,其中管理部分是整个网络管理的中心。
25. 当想删除本系统用不上的 时必须编译内核,当内核不支持系统上的 时,必须对内核 。
26 Ping命令可以测试网络中本机系统是否能到达 ,所以常常用于测试网络的 。
27. vi编辑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 和 。
28. 可以用ls –al命令来观察文件的权限,每个文件的权限都用10位表示,并分为四段,其中第一段占 位,表示 ,第二段占3位,表示 对该文件的权限。
29. 进程与程序的区别在于其动态性,动态的产生和终止,从产生到终止进程可以具有的基本状态为: 、 和 。
30. DNS实际上是分布在internet上的主机信息的数据库,其作用是实现 和 之间的转换。
31. Apache是实现WWW服务器功能的应用程序,即通常所说的“浏览web服务器”,在 为用户提供浏览 web服务 的就是apache应用程序。
32. 在Linux系统上做备份可以有两种类型: 和 。其中前者是指对 的备份,后者是指对 的备份。
33. CD-ROM标准的文件系统类型是 。
34. 当lilo.conf配置完毕后,使之生效,应运行的命令及参数是 。
35. 在使用ls命令时,用八进制形式显示非打印字符应使用参数 。
36. Linux使用支持Windows 9.x/2000长文件名的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
37. 设定限制用户使用磁盘空间的命令是 。
38 在Linux系统中,用来存放系统所需要的配置文件和子目录的目录是 。
39. 硬连接只能建立对 链接。 可以跨不同文件系统创建。
40. 套接字文件的属性位是 。
41. 结束后台进程的命令是 。
42. 进程的运行有两种方式,即 。
43. Links分为 。
44. 在超级用户下显示Linux系统中正在运行的全部进程,应使用的命令及参数是 。
45. 管道文件的属性位是 。
46. 将前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出作为后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称之为 。
47. 为脚本程序指定执行权的命令及参数是 。
48. 进行远程登录的命令是 。
49. 欲发送10个分组报文测试与主机abc.tuu.edu.cn的连通性,应使用的命令和参数是: 。
50. DNS服务器的进程命名为named,当其启动时,自动装载 /etc目录下的 文件中定义的DNS分区数据库文件。
51. Apache服务器进程配置文件是 。
52.在 Linux系统中,压缩文件后生成后缀为.gz文件的命令是 。
53. 在用vi编辑文件时,将文件内容存入test.txt文件中,应在命令模式下键入 。
54 可以在标准输出上显示整年日历的命令及参数是 。
55. 在shell编程时,使用方括号表示测试条件的规则是:方括号两边必须有 。
56. 检查已安装的文件系统/dev/had5是否正常,若检查有错,则自动修复,其命令及参数是 。
57. 在Windows9.x环境下共享Unix/Linux中的用户目录的一个工具是 。
58. 系统管理员的职责是进行系统资源管理、系统性能管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和 。
59 在Linux系统中,测试DNS服务器是否能够正确解析域名的的客户端命令,使用命令 。
60. 在Linux系统下,第二个IDE通道的硬盘(从盘)被标识为 。
61. 当系统管理员需升级内核版本和改变系统硬件配置时,应 。
62. 如果只是要修改系统的IP地址,应修改 配置文件。
63. 当LAN内没有条件建立DNS服务器,但又想让局域网内的用户可以使用计算机名互相访问时,应配置 文件。
64. 在vi编辑环境下,使用 进行模式转换。
65. Slackware Linux 9.0通常使用 文件系统,系统的全部磁盘块由 部分组成。
66. 将/home/stud1/wang目录做归档压缩,压缩后生成wang.tar.gz文件,并将此文件保存到/home目录下,实现此任务的tar命令格式 。
67. 管道就是将前一个命令的 作为后一个命令的 。
68. 在使用手工的方法配置网络时,可通过修改 文件来改变主机名,若要配置该计算机的域名解析客户端,需配置 文件。
69. 启动进程有手动启动和调度启动两种方法,其中调度启动常用的命令为 、 和 。
70. test.bns.com.cn的域名是 ,如果要配置一域名服务器,应在 文件中定义DNS数据库的工作目录。
71. Sendmail邮件系统使用的两个主要协议是: 和 ,前者用来发送邮件,后者用来接收邮件。
72. DHCP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简称,其作用是:为网络中的主机 。
73. 目前代理服务器使用的软件包有很多种,教材中使用的是 。
74. rm命令可删除文件或目录,其主要差别就是是否使用递归开关 。
75. mv 命令可以移动文件和目录,还可以为文件和目录重新命名。
76. 路由选择协议(RIP)的跳数表示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通过的 数,RIP接受的最长距离是 。
77. ping命令用于测试网络的连通性,ping命令通过 协议来实现。
78. 协议用于实现主机之间的文件系统共享。
79. 在Linux操作系统中,设备都是通过特殊的 来访问。
80. shell不仅是 ,它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 是Linux的缺省shell。
81. 用 符号将输出重定向内容附加在原文的后面。
82. 增加一个用户的命令是: 。
83 进行字符串查找,使用 命令。
84. 使用 每次匹配若干个字符。
85. 目录用来存放系统管理员使用的管理程序。

网友:
二.单项选择题

:(
1. 下面的网络协议中,面向连接的的协议是: 。
A 传输控制协议 B 用户数据报协议 C 网际协议 D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2. 在/etc/fstab文件中指定的文件系统加载参数中, 参数一般用于CD-ROM等移动设备。
A defaults B sw C rw和ro D noauto
3. Linux文件权限一共10位长度,分成四段,第三段表示的内容是 。
A 文件类型 B 文件所有者的权限
C 文件所有者所在组的权限 D 其他用户的权限
4. 终止一个前台进程可能用到的命令和操作 。
A kill B +C C shut down D halt
5.在使用mkdir命令创建新的目录时,在其父目录不存在时先创建父目录的选项是 。
A -m B -d C -f D -p
6. 下面关于i节点描述错误的是 。
A i节点和文件是一一对应的
B i节点能描述文件占用的块数
C i节点描述了文件大小和指向数据块的指针
D 通过i节点实现文件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的转换
7. 一个文件名字为rr.Z,可以用来解压缩的命令是: 。
A tar B gzip C compress D uncompress
8. 具有很多C语言的功能,又称过滤器的是 。
A Csh
B tcsh
C awk
D sed
9. 一台主机要实现通过局域网与另一个局域网通信,需要做的工作是 。
A 配置域名服务器
B 定义一条本机指向所在网络的路由
C 定义一条本机指向所在网络网关的路由
D 定义一条本机指向目标网络网关的路由
10. 建立动态路由需要用到的文件有 。
A /etc/hosts B /etc/HOSTNAME C /etc/resolv.conf D /etc/gateways
11. 局域网的网络地址192.168.1.0/24,局域网络连接其它网络的网关地址是192.168.1.1。主机192.168.1.20访问172.16.1.0/24网络时,其路由设置正确的是 。
A route add –net 192.168.1.0 gw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metric 1
B route add –net 172.16.1.0 gw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255 metric 1
C route add –net 172.16.1.0 gw 172.16.1.1 netmask 255.255.255.0 metric 1
D route add default 192.168.1.0 netmask 172.168.1.1 metric 1
12. 下列提法中,不属于ifconfig命令作用范围的是 。
A 配置本地回环地址 B 配置网卡的IP地址
C 激活网络适配器 D 加载网卡到内核中
13. 下列关于链接描述,错误的是 。
A 硬链接就是让链接文件的i节点号指向被链接文件的i节点
B 硬链接和符号连接都是产生一个新的i节点
C 链接分为硬链接和符号链接
D 硬连接不能链接目录文件
14. 在局域网络内的某台主机用ping命令测试网络连接时发现网络内部的主机都可以连同,而不能与公网连通,问题可能是 。
A 主机IP设置有误
B 没有设置连接局域网的网关
C 局域网的网关或主机的网关设置有误
D 局域网DNS服务器设置有误
15. 下列文件中,包含了主机名到IP地址的映射关系的文件是: 。
A /etc/HOSTNAME B /etc/hosts C /etc/resolv.conf D /etc/networks
16. 不需要编译内核的情况是 。
A 删除系统不用的设备驱动程序时 B 升级内核时
C 添加新硬件时 D 将网卡激活
17. 在shell中变量的赋值有四种方法,其中,采用name=12的方法称 。
A 直接赋值 B使用read命令
C 使用命令行参数 D使用命令的输出
18. 命令可以从文本文件的每一行中截取指定内容的数据。
A cp B dd C fmt D cut
19. 下列不是Linux系统进程类型的是 。
A 交互进程 B 批处理进程 C 守护进程 D 就绪进程
20.配置Apache 1.3.19服务器需要修改的配置文件为_____ __ 。
A httpd.conf B access.conf C srm.conf D named.conf
21. 内核不包括的子系统是 。
A 进程管理系统 B 内存管理系统 C I/O管理系统 D硬件管理系统
22. 在日常管理中,通常CPU会影响系统性能的情况是: 。
A CPU已满负荷地运转 B CPU的运行效率为30%
C CPU的运行效率为50% D CPU的运行效率为80%
23. 若一台计算机的内存为128MB,则交换分区的大小通常是 。
A 64MB B 128MB C 256MB D 512MB
24. 在安装Linux的过程中的第五步是让用户选择安装方式,如果用户希望安装部分组件(软件程序),并在选择好后让系统自动安装,应该选择的选项是 。
A full B expert C newbie D menu
25. Linux有三个查看文件的命令,若希望在查看文件内容过程中可以用光标上下移动来查看文件内容,应使用 命令。
A cat B more C less D menu
26. 下列信息是某系统用ps –ef命令列出的正在运行的进程, 进程是运行Internet超级服务器,它负责监听Internet sockets上的连接,并调用合适的服务器来处理接收的信息。
A root 1 4.0 0.0 344 204? S 17:09 0:00 init
B root 2 0.0 0.1 2916 1520? S 17:09 0:00 /sbin/getty
C root 3 0.0 0.2 1364 632? S 17:09 0:00 /usr/sbin/syslogd
D root 4 0.0 1344 1204? S 17:09 0:10 /usr/sbin/inetd
27.在TCP/IP模型中,应用层包含了所有的高层协议,在下列的一些应用协议中, 是能够实现本地与远程主机之间的文件传输工作。
A telnet B FTP C SNMP D NFS
28.当我们与某远程网络连接不上时,就需要跟踪路由查看,以便了解在网络的什么位置出现了问题,满足该目的的命令是 。
A ping B ifconfig C traceroute D netstat
29.对名为fido的文件用chmod 551 fido 进行了修改,则它的许可权是 。
A -rwxr-xr-x B -rwxr--r-- C -r--r--r-- D -r-xr-x—x
30. 在i节点表中的磁盘地址表中,若一个文件的长度是从磁盘地址表的第1块到第11块,则该文件共占有 块号。
A 256 B 266 C 11 D 256×10
31. 用ls –al 命令列出下面的文件列表, 文件是符号连接文件。
A -rw-rw-rw- 2 hel-s users 56 Sep 09 11:05 hello
B -rwxrwxrwx 2 hel-s users 56 Sep 09 11:05 goodbey
C drwxr--r-- 1 hel users 1024 Sep 10 08:10 zhang
D lrwxr--r-- 1 hel users 2024 Sep 12 08:12 cheng
32. DNS域名系统主要负责主机名和 之间的解析。
A IP地址 B MAC地址 C 网络地址 D 主机别名
33. WWW服务器是在Internet上使用最为广泛,它采用的是 结构。
A 服务器/工作站 B B/S C 集中式 D 分布式
34.Linux系统通过 命令给其他用户发消息。
A less B mesg y C write D echo to
35.NFS是 系统。
A 文件 B 磁盘 C 网络文件 D 操作
36. 命令可以在Linux的安全系统中完成文件向磁带备份的工作。
A cp B tr C dir D cpio
37.Linux文件系统的文件都按其作用分门别类地放在相关的目录中,对于外部设备文件,一般应将其放在 目录中。
A /bin B /etc C /dev D /lib
38.在重新启动Linux系统的同时把内存中的信息写入硬盘,应使用 命令实现。
A # reboot B # halt C # reboot D # shutdown –r now
39.网络管理具备以下几大功能:配置管理、 、性能管理、安全管理和计费管理等。
A 故障管理 B 日常备份管理 C 升级管理 D 发送邮件
40.关于代理服务器的论述,正确的是 A 。
A 使用internet上已有的公开代理服务器,只需配置客户端。
B 代理服务器只能代理客户端http的请求。
C 设置好的代理服务器可以被网络上任何主机使用。
D 使用代理服务器的客户端没有自己的ip地址。
41.关闭linux系统(不重新启动)可使用命令 。
A Ctrl+Alt+Del B halt C shutdown -r now D reboot
42.实现从IP地址到以太网MAC地址转换的命令为: 。
A ping B ifconfig C arp D traceroute
43.在vi编辑器中的命令模式下,键入 可在光标当前所在行下添加一新行。
A B C D A
44.在vi编辑器中的命令模式下,删除当前光标处的字符使用 命令。
A B C D
45.在vi编辑器中的命令模式下,重复上一次对编辑的文本进行的操作,可使用 命令。
A 上箭头 B 下箭头 C <.> D <*>
46.用命令ls -al显示出文件ff的描述如下所示,由此可知文件ff的类型为 。
-rwxr-xr-- 1 root root 599 Cec 10 17:12 ff
A 普通文件 B 硬链接 C 目录 D 符号链接
47.删除文件命令为: 。
A mkdir B rmdir C mv D rm
48.在下列的名称中,不属于DNS服务器类型的是:____ _____。
A Primary Master Server B Secondary Master Server
C samba D Cache_only Server
49.网络管理员对WWW服务器进行访问、控制存取和运行等控制,这些控制可在 文件中体现。
A httpd.conf B lilo.conf C inetd.conf D resolv.conf
50.邮件转发代理也称邮件转发服务器,它可以使用SMTP协议,也可以使用 协议。
A FTP B TCP C UUCP D POP
51.启动samba服务器进程,可以有两种方式:独立启动方式和父进程启动方式,其中前者是在
文件中以独立进程方式启动。
A /usr/sbin/smbd B /usr/sbin/nmbd C rc.samba D /etc/inetd.conf
52.DHCP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简称,其作用是可以使网络管理员通过一台服务器来管理一个网络系统,自动地为一个网络中的主机分配___ ______地址。
A 网络 B MAC C TCP D IP
53.为了保证在启动服务器时自动启动DHCP进程,应将 文件中的dhcpd=no改为dhcpd=yes。
A rc.inet1 B lilo.conf C inetd.conf D httpd.conf
54.对文件进行归档的命令为 。
A dd B cpio C gzip D tar
55.改变文件所有者的命令为 。
A chmod B touch C chown D cat
56.在给定文件中查找与设定条件相符字符串的命令为: 。
A grep B gzip C find D sort
57.建立一个新文件可以使用的命令为 。
A chmod B more C cp D touch
58.在下列命令中,不能显示文本文件内容的命令是: 。
A more B less C tail D join
59.在使用匿名登录ftp时,用户名为 。
A users B anonymous C root D guest
60.在实际操作中,想了解命令logname 的用法,可以键入 得到帮助。
A logname --man B logname/? C help logname D logname --help
61.如果LILO被安装在MBR,使用 命令即可卸载LILO。
A lilo –u B lilo –c C lilo –v D lilo -V
62.当用命令ls –al查看文件和目录时,欲观看卷过屏幕的内容,应使用组合键 。
A Shift+Home B Ctrl+ PgUp C Alt+ PgDn D Shift+ PgUp
63.mc是UNIX风格操作系统的 。
A 文件编辑器/程序编译器 B 配置网络的窗口工具
C 目录浏览器/文件管理器 D Samba服务器管理工具
64.i节点是一个 长的表,表中包含了文件的相关信息。
A 8字节 B 16字节 C 32字节 D 64字节

网友:
谢谢楼主我已经收藏了。这样的题目太好了,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明白的问题,一旦要形成文字,才发现原来并不明白。您的题目出的太好了。

网友:
估计不及格了..

网友:
看来要努力了,不懂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