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现在正在做氢气发生器相关的东西,遇到了个问题。
面板上要安装了流量显示,流量是根据电解电流大小来计算的,就是电流值乘以7,就是流量显示的数值。
请教各位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用乘法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解制氢中,水的输入流量和氢气、氧气产成流量都与电解的电流成比例关系。涵盖从检出到控制的很多环节,例如:电流检出、接口转换、MCU、控制算法,乃至系统的完整实现,那可是个综合性的大题目。单凭帖子的简单描述,大家很难了解你的具体问题所在,可能就难于帮助你了。
希望具体点、细致点地提供情况。你的认真定会换来大家的认真和热情的。

尽管这样,还是假设你需要的是电流测量,提供一个在论坛上固态霍尔效应传感器的线索,凑个“实质”性答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54&page=1#pid153829

另外,由于电流--流量之间存在着稳定准确的比例关系,这里提供一个过去用过的、只做流量指示的简单可行方法:在电解的电源上总是有直流电流表的,可以重新制作一个表盘,画出对应的流量刻度就可以使用了。可以根据电子库伦等参数简单计算一下比例关系,同时画出三个流量(其实有两个就够了)。

网友:
这不是个小东西呀,需要硬件+软件,以前做个提升机检测的系统,软件使用Labview,需要数据采集后A/D转换给软件系统做输入
你是要做实物仪表显示还是用虚拟仪器~~~~~~~~~~~~

网友:
首先先谢谢大家帮助我。
我说一下具体情况吧。我现在正在做氢气发生器,电解电源的电流输出大小是根据压力控制器的光耦来控制的,这个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回到对电流的测量上,我拆过一个发生器,它是利用分流器出来的75mv,然后接了一个电路,最后接到一块数显表上,表的量程是正负1.999v,有点搞不明白。

用霍尔传感器测量,有一种是输出0到20毫安的。一种是输出正负4负的。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电解电源的电流是在0到24A之间变化的,这个电流时根据电解池而定的。还有0到30A,0到50A的。
先说0到24A,是不是霍尔的输出进AD,然后AD进单片机,单片机去控制数码管?具体的倍数关系怎样设置呢?

网友:
电流采样,A/D,MCU处理

网友:
回避冲突

现在把我们的讨论仅限于电流的检测(就是个sensor的范围):

这里有个思路问题,所谓:Basic Consideration。

传统电工型大电流的测量,都是微安表并联分流电阻的结构。微安表为指示单元,分流电阻的作用是扩大量程(微安-->安培)的作用。75mV实际上就是这个等效的电流表的表头在满量程时的端电压,以你提出的24A的数据,这个电流表的内阻大约是3个多毫欧。把它串接则主回路中造成的插入损耗很小。在以微安表为基础的直流电工测量中就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在坚持以这种传统电工式测量为基础,采用数字电子方式处理,就会出现不和谐。请注意上面的转换对后面处理的影响,原来为适应大电流测量和低插入影响的要求。就把原来不小的被测量级(几十安培),利用分流电阻转换成一个很低的75mV电压。如果就这样接入电子数字结构,又不得不让它由小再变大:75mV--5V(如AD等)以便做进一步处理。

这种大-->小-->大就直接体现了两个不同阶段的技术手段(电工的和电子的)之间思路的差异,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应用中的冲突。

解决方法,就是甩掉从那块表取得电压(原始量)的设计而直接与数字电子技术相匹配的技术,例如使用无插入、无插损的霍尔互感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系统的可靠性也有好处。

另外通常工业制氢电源板电压在100V以上,即使有插损(实际上几乎没有),问题也不大。

看到你对量程的担心,特附上该公司的相关产品资料,供参考。

多说一句:这里仅限于电流的测量问题的讨论,而不涉及其它更大范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