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桥驱动

楼主:
帮我看看    频率5KHz    驱动传感器    在接上传感器输出波形变形 (自激振荡)   u3没用        请大家帮我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如果你自已都不更解你自已的问题的话,请你把你的目的写清楚.现在在说明问题时,有目的,有功能描述,有现象才好.
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再有请不要用附件.88

网友:
同意楼上,请楼主重新编辑

网友:
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看见了

网友:
先帮你把图贴上来

先帮你把图贴上来,少扣点大家的分,也便于讨论。
刚要贴图,楼上已经贴好了,那就补充一份LM748的资料。

网友:
是不是电桥没有调平衡,需要反复调节桥臂的参数,收敛性好的电桥能较快取得平衡。

平衡条件包括两部分:一是相对桥臂阻抗模的乘积必须相等;二是相对桥臂阻抗幅角之和必须相等。
比直流电桥复杂得多

网友:
抱歉

说的不清楚请大家原谅,首先感谢大家。在A点到地接510欧电阻波形很好,取下电阻接传感器就自激振荡。(为了调试方便U5没用)。我在A点到地接1uF电容自激振荡消除传感器工作正常。可是发现R12发热,经检查发现U2的第6脚变成了峰值正伏12伏的方波。问大家怎么样才能不自激振荡,或者是R12不发热   先谢谢大家

网友:
simonprince你好    传感器是进口的电桥平衡应该没问题。

QI   Q2我用的是C2060   A1013              R12的功率是3W       不知道元件选的是否合适

网友:
一楼说,U3没用,7楼说U5没用
暂且当着U5没用,那么,B点反馈到U2的信号有没有撤销?
感觉上,R7以下的电路错综复杂的反馈来反馈去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还有啊,你所选择的运算放大器,失调电压参数是多少?因为你接的OCL输出是直接耦合,那么失调电压的影响就不可以忽略。
另外,可以把R7的下端接到电路的0V上,看看还自激否?
因为你说U5不用,光不用还不行,对U2的反向输入端的电位缺少了参考。所以,R7的下端要接地。不过,你电路的整个传输系数才1倍,不知道你运放U2起到什么作用?反正没有起到放大输入信号(5KHz)的作用。
还有啊,不知道输入信号5KHz的幅度有多大?

网友:
xu__changhua   谢谢你   应该是U5 。U2 和U5不是放大,主要是构成等值反相。  输入信号5KHz的峰峰值7伏,R7下端我接地试过,自激振荡没有消除。B点反馈到U2的信号撤销了

网友:
着急啊     这个做不好工作受影响啊         我的QQ    634728852

网友:
这样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   我马上试

网友:
1脚的22pf电容不是pdf手册给出的基本接法。

OCL电路两管子的BE之间电阻有什么用?个人认为多此一举

交越失真你也没有采取措施。

网友:
xu__changhua      谢谢你  OCL电路两管子的BE之间电阻可能对交越失真有点作用。1脚的22pf电容接法我是看到一个资料上这么接的    为什么这么接具体我不太懂      希望你加我QQ

网友:
到处看看    太谢谢你   因R11改接有点麻烦,R12是根据您的意思改接,现在自激振荡没有了,传感器可以工作,U2 的第6脚峰--峰10伏,A点峰--峰8.8伏,R12到传感器之间的峰--峰6.8伏,现在有点不理想的是正弦波的波形不太好。为什么R12改接后就可以了?希望你加我的QQ。如果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R12原来的接法是错误的!它增大了U2的负担!
作为线性输出这个电路还是有点问题的!把波形失真的情况发个图上了看看??根据情况再做改进!

网友:
今天有点忙    明天我把波形传上来         问一下    那R11需要改接吗    现在R11是原来的接法不知道对波形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试试!!

网友:
郁闷死了    示波器不能输出     波形传不上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