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转换问题

楼主:
用430实现电压监测功能
读取ADC12MEM0的值,发现电压很稳的情况,该值不是很稳。我采用多次采样取平均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另外如果要计算电量的百分比,需要做进制转换吗?请看我的代码有啥问题。谢谢指点。
void 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buf;
for(i=0;i<0x0F;i++){ //连续采样16次,再取平均
ADC12CTL0 |= ADC12SC; // 启动AD
while((ADC12IFG&0X01)==0); //选择通道A0. 0x01对应P6.0
buf=ADC12MEM0; //测得该电压对应AD值
ADCBUF=buf + ADCBUF;
TimeDelay(10);
}
ADCBUF = ADCBUF>>1;
}

void F4(void) // 响应“剩余电量”执行函数
{
unsigned char a,b,c,f;
unsigned int d;
PutString_cn(10,0,"剩余电量");
AD(); //调用
a=ADCBUF & 0XF00 >>8;
b=ADCBUF & 0X0F0 >>4;
c=ADCBUF & 0X00F;
a=a&0x08*8+a&0x04*4+a&0x02*2+a&0x01;a=a*256; //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b=b&0x08*8+b&0x04*4+b&0x02*2+b&0x01;b=b*16;
c=c&0x08*8+c&0x04*4+c&0x02*2+c&0x01;
d=(a+b+c);
if(d<1106) d=1006; //电压值的下线
else if(d>3007) d=3007; //电压值的上限
d=(d-1106)*1000/1901;
b=d/10; //百分比的整数部分
c=d%10; //百分比的一位小数部分
Show_Char(15,25,b,2); //显示出来
Show_Char(42,25,c,1);
// if x<1106 报警
// x/3007 * 100% 显示82.4%

PutString_cn(0,50,"按任意键退出");
f=1;
while(f){
if ((P2IN&Key_Value)!=Key_Value) f=0;
}
TimeDelay(500);
}

/*AD模块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2_5V+REFON; //参考电压选为2.5V
ADC12CTL1 = SHP;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
}

网友:
发现电压很稳的情况,该值不是很稳

请检查你的程式.MSP430性能很好的.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ADCBUF & 0XF00 >>8;
b=ADCBUF & 0X0F0 >>4;
c=ADCBUF & 0X00F;
a=a&0x08*8+a&0x04*4+a&0x02*2+a&0x01;a=a*256; //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b=b&0x08*8+b&0x04*4+b&0x02*2+b&0x01;b=b*16;
c=c&0x08*8+c&0x04*4+c&0x02*2+c&0x01;
d=(a+b+c);

这个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
ADCBUF = ADCBUF>>1;

错误,
因为是16次采样,所以要除以16,也就是左移4位.

ADCBUF = ADCBUF>>4;

网友:
好久没用430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不用进制转换,怎么计算百分比呢?

网友:
在计算机里,都是用16进制表示的,你把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又将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饶了个圈子,又回到原点.

网友:
要改的地方都给你指出来了,你自己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