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不能显示cell里的poly这些层啊,

楼主:
搞了两天了,不明所以啊,我刚开始学这个,有没有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
又发现了astro在起动时提示的一个信息

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
不知这个是不是与显示不正常有关.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编译,选对器件,还有已经相关颜色项开启,软件没有用过!
不是所有的都能显示,部分触发器,MUX,SDRAM路径才会显示!

网友:
软件的设置我是细心去找了一下确认是打开了全部的图层.

我是第一次有这个盗版的软体,cell 库也不是通过正常图径得到的,所以这里的问题,我后来分析,可能是库的问题,库中有些图层本身就没有.所以才显示不出来,我单打开一个cell的话也看不到相关的层.再后来,我安装SOCE也看不到相关的图层.
现在相请用过这个软件的高手说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生产工厂为了什么技术保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