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烧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22):
AT91SAM7X256烧程序问题
AT91SAM7X256的新片子是不是得先烧UBOOT才行啊.我现在一块板子,换了一个芯片后就不能用JTAG口烧程序了.测试连接成功,但就是不能下载程序.
程序

楼主:
咋没人理我类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发上来让后来人参考下吧。芯片的TST脚外接了别的控制电路,将其割断悬空即可

网友A(2017-03-16):
看见我的回复加个好友吧 我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