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Ti32热成像仪及18B手持式万用表说明

楼主:
今天参加了福禄克新品发布会
现汇报如下:

主要是热像仪和带LED测试的万用表。

现将技术指标汇报如下:

Ti32热成像仪

根据福禄克工程师的介绍,这款产品主要有以下三大优势:

1.热灵敏度指标高,量程为-20~600度,而最小量程则为0.05度。

2.采用的是镜头机身分离的方法,如果需要测量远距离或者大目标产品,可以只换广角或者长焦镜头即可,而不用额外购买主机。

3.2米防摔等工业级标准。

热成像仪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工厂电气维护
机械系统维护
机电产品维护
楼宇建筑质量监测
电子产品研发
过程监控与安装
配电与发电

热像技术可以监测物体的热分布和温度变化,帮助用户提前发现问题,从而避免代价昂贵的停机停线;还可以帮助用户监测设备,当预算允许时或计划停机时对设备进行维护,因此实际上但凡是可发热物体都可以用他进行检测。

Fluke Ti32 热成像仪

优异的图像质量
  • 借助 320x240 传感器能够快速找到问题,从而形成清晰的图像。
  • 通过业界领先的热灵敏度(NETD)甚至能够识别微小的温度差异(表示存在问题)。
  • 通过福禄克 IR-Fusion® 红外可见光融合专利技术实现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自动对准(视差校准)
  • 长焦镜头和广角镜头扩展了热像仪用途,并可满足特殊应用需求。 (现场安装方便)
易于使用
  • 可随时随地更换电池,完全不受工作地点限制。
  • 直观的三按钮式菜单使用方便 – 只需用拇指按动即可浏览
  • 无需携带笔和纸—通过语音即可记录检测结果。 每幅图像均可配备语音注释。 语音注释与相应的图像一起存储,便于以后查阅。
  • 单指连续调焦、发射率修正、背景温度补偿、发射校正功能提高了测量精度。
  • 可调背带,便于左手或右手使用。
  • 配备齐全。

结构坚固
  • 经过优化,适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下的现场应用。
  • 经测试可承受 2 米(6.5 英尺)坠落,您无需再担心不慎摔落仪器而导致损坏。
  • 防尘、防水,经测试防护等级为 IP54。
  • 美国生产制造。

Fluke Ti32 热成像仪
详细技术指标
温度
温度测量范围(-10 °C 以下未经校准)-20 ℃ ~ +600 ℃ (-4 ℉ ~ +1112 ℉)
准确度± 2 ℃ 或者 2 %,取大值
发射率修正
背景温度补偿
传输校正
成像性能
图像捕捉频率9 Hz 刷新率或 60 Hz 刷新率,取决于型号
探测器类型320 x 240 焦平面阵列,非制冷微测辐射热计
热灵敏度(NETD)≤ 0.05 ℃,(30 ℃ 目标温度时)(50 mK)
光谱带7.5 μm ~ 14 μm(长波)
可见光照相机200万像素
最小焦距46 cm(约 18 in)

标准红外镜头类型

视场角: 23 ° x 17 °
空间分辨率(IFOV): 1.25 mRad
最小焦距:15 cm(约 6 in)

长焦红外镜头类型

视场角: 11.5 ° x 8.7 °
空间分辨率(IFOV): 0.63 mRad
最小焦距:45 cm(约 18 in)

广角红外镜头类型

视场角: 46 ° x 34 °
空间分辨率(IFOV): 2.50 mRad
最小焦距:7.5 cm(约 3 in)
聚焦SmartFocus:单指连续调焦(手动)
图像显示
调色板标准: 铁红、蓝红、高对比度、琥珀、琥珀反转、热金属、灰度、灰度反转
超对比度™:超铁红、超蓝红、超高对比度、超琥珀、超反转琥珀、超热金属、超灰度、超反转灰度
强度和跨距平滑水平和跨度自动调节和手动调节
手动/自动模式快速切换
手动模式快速自动重调
最小跨距(手动模式)2.5 °C (4.5 °F)
最小跨距(自动模式)5 °C (9 °F)
IR-Fusion® 信息
红外-可见光融合
画中画(PIP)LCD 中心位置三级屏幕红外混合显示
全红外LCD 中心位置三级屏幕红外混合显示
颜色报警(温度报警)高温报警(用户可选)
语音注释每幅图像最长为60秒;可回放
图像捕捉和数据存储

对于 Ti32,用户可在保存捕捉的图像前调整调色板、混合比例、水平、跨度、IR-Fusion® 模式、发射率、背景温度补偿、发射校正。
图像捕捉、分析、保存功能单手操作,图像捕捉、分析和保存功能
存储介质SD存储卡(2 GB存储卡至少可存储1200幅全辐射测量 (.is2)红外和关联的可视图像,每幅图像至少可提供60秒语音注释,也可存储3000幅基本位图 (.bmp)图像或3000幅 jpeg(.jpeg)格式图像;可通过配备的多种格式USB读卡器转至PC。
所支持的文件格式非辐射测量(.bmp) 或(.jpeg)或全辐射测量(.is2)
非辐射测量(.bmp 和 .jpeg) 文件无需使用分析软件
使用 SmartView™ 软件导出的文件格式JPEG、JPG、JPE、JFIF、BMP、GIF、DIB、PNG、TIF 和 TIFF
存储分析缩略图导航和检查选择
语音注释(用于记录的)

通用技术指标
工作温度

-10 ℃ ~ +50 ℃ (14 ℉ ~ 122 ℉)
存储温度

-20 ℃ ~ +50 ℃ (-4 ℉ ~ 122 ℉),无电池时
相对湿度

10 % ~ 95 %,无冷凝
显示屏

9.1 cm(3.7 in)对角横向彩色 VGA(640 x 480)LCD,配备背光灯和透明防护盖
控制和调整

用户可选择温度单位(°C/°F)

语言选择

时间/日期集

发射率选择

背景温度补偿

发射校正

用户可选择图像中的“热点”、“冷点”和“中心点”(SmartView® 软件中的其他定制标线和形状)

高温报警

用户可选择背光: “最大亮度”或“自动”

信息显示优先
软件

包括 SmartView® 完整分析和报告软件
电池

两个智能型可充电锂离子电池,配备 5 节 LED 显示屏显示充电水平
电池寿命

每个电池组可连续使用4个小时以上(假定LCD亮度为50%)
电池充电时间

2.5 小时
交流电池充电

双充电底座交流电池充电器(110 – 220 Vac, 50/60 Hz)(配备),也可在成像仪上进行充电。配备交流电源适配器。可另配 12V 汽车充电适配器。
交流电源工作

可利用交流电源工作(110 – 220 Vac, 50/60 Hz),配备交流电源适配器。
节电

5 分钟内没有操作时将进入睡眠模式,30 分钟内没有操作时将自动断电
安全标准

CSA (美国和加拿大标准): C22.2 No. 61010-1-04, UL:UL STD 61010-1 (第二版),ISA: 82.02.01
电磁兼容

满足 EN61326-1:2006 的全部相关标准
C-Tick 认证

IEC/EN 61326-1
US FCC 认证

CFR 47, Part 15 Class B
振动

0.03 g2/Hz (3.8 grms), IEC 68-2-6
冲击

25 g, IEC 68-2-29
跌落

配备标准镜头时为2米(6.5英尺)
尺寸(高×宽×长)

27.7 cm x 12.2 cm x 17.0 cm (27.69 cm x 12.19 cm x 17.02 cm)
重量(包含电池)

1.05 kg (2.3 lb)
IP 防护等级

IP54(防尘、防水)
质保

2年(标准)
校准周期

2年(假定正常操作和正常老化)
支持的语言

捷克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本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简体汉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繁体汉语、土耳其语

网友:
Fluke 18B新型数字万用表

万用表就没啥可说的啦,我想大家都知道福禄克的东西又好又贵。

但这款产品集成了LED测试,并且是测试一次就可以知道好坏,正负管脚以及导通电压,据说是市面上第一款同时测量三个指标的产品。并且2~6V宽幅电压可以满足98%以上的LED需求。

图片及说明:
快速、直观、智能的测试发光二极管(LED)

Fluke 18B创新的测试发光二极管(LED)功能实现了通过两种模式(插孔检测模式和表笔测试模式)测量2-6V的2脚发光二极管。并且只需要插入或者测量一次,就能判断LED的好坏,同时提示正负管脚位置,表笔模式还可以在点量LED的同时测量LED的正向导通电压Vf。18B同时升级了安全性到CAT III 600V,延长产品保修期到2年,采用了更耐用更耐压的TL19B表笔,更好的满足了中国的客户需求。

产品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Vac
量程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1.0%+3字)
频响40Hzto500Hz
Vdc
量程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0.5%+3字)
Ohms
量程O.1Ωto40MΩ
最好准确度±(0.5%+2字
Aac
量程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1.5%+3字
频响40Hzto200Hz
Adc
量程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1.5%+3字)
电容
量程0.01nFto100µF
最好准确度±(2.0%+5字)
发光二极管
点亮LED电压范围2-6V DC
测量LED正向导通电压Vf(仅表笔模式)范围2-6V DC,分辨率0.01V,准确度10%

辅助功能
手动和自动量程
二极管通断蜂鸣
自动关机
CAT class
CAT III 600V, CAT II 1000V

机械和一般参数
尺寸
180mm高×89mm宽×51.5mm长(带有皮套)
重量
425克
电池
2节AA
保修
2年
包装盒里包含
18B表一只,2节AA电池,说明书一本,TL19B表笔一副

网友:
什么是热成像仪

网上找到一篇关于热成像仪的文章,感觉挺不错

      红外热成像仪大致分为致冷型和非致冷型两大类。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其温度灵敏度可达0.03℃。

      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广泛,在科研领域的主要应用包括:汽车研究发展-射出成型、模温控制、剎车盘、引擎活塞、电子电路设计、烤漆;电机、电子业-印制电路板热分布设计、产品可靠性测试、电子零组件温度测试、笔记本电脑散热测试、微小零组件测试;引擎燃烧试验风洞实验;目标物特征分析; 复合材料检测; 建筑物隔热、受潮检测;热传导研究; 动植物生态研究;模具铸造温度测量;金属熔焊研究; 地表/海洋热分布研究等。

       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十分快捷准确探测电气设备的不良接触,以及过热的机械部件,以免引起严重短路和火灾。对于所有可以直接看见的设备,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能够确定所有连接点的热隐患。那些由于遮蔽而无法直接看到的部分,则可以根据其热量传导到外面的部件上的情况,来发现隐患。这种情况对传统的方法来说,除解体检查和清洁接头外,没有其它的办法。断路器、导体、母线及其它部件的运行测试,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是无法取代的。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很容易地探测到回路过载或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在美国有几十家公司提供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检查服务,为客户的所有电气设备、配电系统,包括高压接触器、熔断器盘、主电源断路器盘、接触器、以及所有的配电线、电动机、变压器等等,进行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检查,以保证客户的所有运行的电气设备不存在潜伏性的热隐患,有效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下面是需要采用红外热像仪(热成像仪或红外热成像仪)进行检查的部分设施:

1、电气装置:可发现接头松动或接触不良,不平衡负荷,过载,过热等隐患。这些隐患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是产生电弧、短路、烧毁、起火。

2、变压器:可以发现的隐患有接头松动,套管过热,接触不良(抽头变换器),过载,三相负载不平衡,冷却管堵塞不畅。其影响为产生电弧、短路、烧毁、起火。

3、电动机、发电机:可以发现的隐患是轴承温度过高,不平衡负载,绕组短路或开路,碳刷、滑环和集流环发热,过载过热,冷却管路堵塞。其影响为有问题的轴承可以引起铁芯或绕组线圈的损坏;有毛病的碳刷可以损坏滑环和集流环,进而损坏绕组线圈。还可能引起驱动目标的损坏。

4、电气设备维修检查,屋顶查漏,节能检测,环保检查,安全防盗,森林防火,无损探伤,质量控制,医疗检查等等也很有效益。

网友:
Ti32, TiR32 用户手册

从福禄克网站上下载的

网友:
我看这里有热成像仪用途说明

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做侦察呵?看到网上有介绍可以穿透墙的啊。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一直听说福禄克的产品做的不错,但是还没见识过。

网友:
但是,实话实说吧,我觉得德国的仪器比美国质量好太多了。。。我在使用时候发觉的,不过东西更贵。。。

网友:
恩,不过FLUKE性价比相对最高啦,现在似乎又有了以旧换新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