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中断

楼主:
在单片机C语言中,串口中断是这样实现的:它认为输入时产生中断,所以要判断RI是否为1;在输出时,将中断关闭(具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即要将输入中断置无效(如:EA和ES任意一个或两个),如果不这样,输出将不断发送东西。而在汇编中,认为输入输出都产生中断,首先判断输入,即RI是否为1,为1则执行对应的程序;不为1,再判断TI是否为1,再执行相应操作。参考程序如下: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        if(RI==1)
                        {
                        RI=0;
                        P1=SBUF;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2=SBUF;
        a=SBUF;
        flag=1;
}

网友:
呵呵 无论是c还是汇编 都是以单片机过程为执行的 单片机内部就是无论收发都产生中断 呵呵

网友:
从通信流程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收到的时候当然应该有rx中断通知。发送成功以后,也应该有一个transmit done中断,通知系统释放缓冲区。
这种机制无论是UART,还是其他通信接口,如Ethernet等,都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