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形辨别电容种类的困惑(checked)

楼主:
说起来,有一句俗话形容这种想法特别合适:
海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
难道不是吗?
那时候见到的东西其实还少。
否则我后来怎么会见过
长得很像金属轴对称式的电容,电感呢?
甚至,我还见过长得很像IC的晶振......

出去买元器件最怕的莫过于不知道怎么从外形上判断元器件是不是自己要的,因为是买个把的,人家老板不拿你当一回事,更不比批量买,可以要什么型号手册之类的东西。而遇到的店家要是稍微懂点的那还算万幸,最可惜,至少我见到的店家大多数啥都不会,碰到买家,第一句就是报上型号,殊不知某些东东,比如最基本的阻容器件,哪有什么型号啊?!

这段时间花了时特别间查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有几种电容器是最常用的,也是最便宜的。还有一些虽然贵点,但性能好很多。
元器件种类太多,没法全部关注,于是我只关注以下这几种:
1 瓷介质电容器(分高频,低频,更有分什么高压低压。)
关注理由:价格便宜,能满足一般需求,最常见。
2铝电解电容
关注理由同上
3 云母电容(因为资料说正逐渐被陶瓷电容取代,所以关心度逐渐减少)
关注理由: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虽说贵点,但其实还能接受。
4聚苯乙烯电容(当然还有什么聚丙烯之类的,是属于有机薄膜电容的一种)
关注理由:各方面的性能相当好,,就是,我上网看了看,价格好像比较恐怖。
5涤纶电容(也是属于有机薄膜的一种,但不知为何书会把它单独列出来。)
关注理由:这些好像各方面的性能都很好,而且,看了看图片,发现原来经常见到它,心想,价格应该不会太恐怖。

接下来,想上网找图片,确认这些电容器的类型,却发现有点困难:
首先,网上的图片,其质量不敢保证,经常有张冠李戴之事,不提。

于是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比较确切的外形特征分辨电容器种类?
比如说,我通过观察一些图片,以及我自己有过好几次出去买元器件的小小经验,我想,比如说,云母电容器的特征会不会就是两根引脚引出的部分,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向下的突出?(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只能放在附件里,不过我的售价都是  0  不会消费你们的芯币的!!!
但是,很郁闷的是,有一些让我认为是涤纶或者陶瓷什么的电容,却也出现在被称为是云母电容的图片里。但我不确认是网上图片的“质量问题”还是真的,电容器是无法通过外形来判断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半年前,我刚开始接触电路时,在电子市场上买东西时,经常是见着很多不知是什么种类的电容器,老板店家说的语焉不详,但是我见到凡是价格不太贵的,我就买点回来,想上网查查,想多了解点,可是上网查又老查不到,时间久了连店家说的内容也忘了。
于是就出现了几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的电容,在此想讨教讨教。
1 瓷介质电容,有分高频低频,高压低压,可是要怎么分辨?
  因为很多时候那电容器上除了几个数字一两个字母什么都没有。看出误差范围和电容量是基本没问题。

可是怎么分高低频呢?(我曾在一个百度知道上看到一种分辨方法,就是看上面有没什么红色或者蓝色或者黑色的色点,有就是高频,反之亦然。这么一说,我买的岂不是全是低频?)

至于高压低压,我看到的一种说法是,蓝色的是高压,难道这就是一种方法么,那种砖红色,橙色的就没高压么

此外,我注意到同样是这种瓷介质容,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的颜色深点,是深点的砖红色,有的比较浅,接近土黄色。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生产厂家不同,可能是一些别的制造因素,可是后来见多了,发现并不是偶然,所以我想,这会不会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2 我有一次买回一个老板称是 威玛电容 的电容,后来上网查威玛是一个瑞典的牌子,其特别之处在于无寄生电感,问过老师,老师也这么说,说这是专门用在音频上的,因为无感,所以滤波效果很好。这个基本上还没什么问题,但有问题的是我当时一并买的另几个体积很小的电容,它们也是方块的,引脚有点特别,就是都被折了一下,上面写着几行小字:
100-CFR EVOX
我查过CFR,EVOX,好像是两个牌子,但是CFR没查到什么电容,EVOX有查到,好像也是用在音频上的电容。这里,想问一个问题。电容的分类里是不是有按不同厂家来划分,那这种划分和按种类划分有什么区别——归根到底,就是想请教各位,应该如何按照所需性能,比如滤波,比如波形产生电路,选择电容器

3 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有点相似。
我看一份资料的时候,发现它把电解电容分了好多系列,什么MG,EP,BP之类的,然后我查了几款,发现有好几款是很多厂家都有生产的,但是EP这一类,我怎么查都只能查到日本的松下法拉电容——难道说这个EP就是专指这家公司出产的电容?

4 一般的瓷介质电容是不是属于陶瓷电容,还是陶瓷电容指的就是瓷介质电容?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陶瓷电容分两类,其中一类叫 铁电陶瓷,有分CC和CT,这个好像就是高低频瓷介质电容了吧?

5  最后两幅图是我搜到的 涤纶电容 的图片。
  第二张那个绿色的那个比较好认,我修电器经常见到的也就是那种。可是,之前的那张红色的那个,我却不知道如何把它和云母电容分辨清楚(这一张图片还好点,它的两个引脚处没有什么向下的突出部分,但有些很该死,它有那么一点点突出,但又没有云母电容,比如第一副图片的那个那么明显,但多少还是有点,所以让人难以辨别。

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云母电容

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云母电容

右边的毫无疑问,左边的呢?是放错了还是确有这种外形的云母电容?

右边的毫无疑问,左边的呢?是放错了还是确有这种外形的云母电容?

我买的威玛电容说的就是这种

我买的威玛电容说的就是这种

我说的那个 100-CFR EVOX,只是颜色不同,我的那个是黄色的。

我说的那个 100-CFR EVOX,只是颜色不同,我的那个是黄色的。

涤纶电容?难以和云母区别

涤纶电容?难以和云母区别

经常见到,外形特征比较明显的涤纶电容

经常见到,外形特征比较明显的涤纶电容

网友:
建议楼主到专业的电子类论坛看看,或者找一下英文资料看看.如果真的想仔细研究的话,唯一的途径只能是用仪器检测.例如Q表或者LCR电桥.
电容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损耗角正切值,但是口头表达不容易理解,还是用仪器能够直观的看出来.
高频电容一般都是小容量,个头也小.因频段的设计要求一般在皮法级.拿电视而言,高频头和通道加上视频放大电路里的耦合电容,和谐振电路里的电容都属于高频类.结构上讲可以分成两部分以瓷片为基础在瓷片的两面分别镀上导电膜加上引线而成,云母电容的结构也类似如此.他们的极片间用绝缘介质隔开,也就是说是层叠结构.
旁路电容滤波电容用的电容,要求容量比高频电容要大几个数量级.他们的结构一般是两个极片加上绝缘介质卷绕而成的.按绝缘介质分别的话,就是涤纶电容或者电解电容.他们间的区别,涤纶电容是无极性的,而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也就是说,电解电容只能用在直流回路里,绝对不能用到交流电路里.这是由电解质的特性决定的.所以电解电容的外壳上都有明显的标记.
卷绕而成的电容,在分析时比高频电容多了一个电感的成分.因此在很多电路里都可以看到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旁边往往能看到一个小容量的无极性电容(相对电解电容而言).按照容抗的定义可以分析出这个无极性的电容的作用.

网友:
就是,理论与实践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我也很想去你所说的专业点的电子类论坛,可我看了好几天都没找到。不知能推荐推荐否?
至于说英文资料?你是说名牌厂家的PDF?可是这个也不很好找啊!此外,平时常用的那些,有PDF么?如果没有,单单靠名牌厂家的PDF,可以对应上么?

网友:
有个链接请你看一下如何.
http://www.kpsec.freeuk.com/components/capac.htm这个网址是英文的
还有一个国内的厂家网址:http://www.rme.cn/cnhtml/cd71.htm
又一个国内的厂家网址:http://zhyuko.b2b.hc360.com/supply/40712520.html
给我的感觉第一个国内厂家比较好,够水准
搜索的时候关键词要用好,我就是用"电容器"做关键词搜索的.这是用Google搜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