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功耗,他们考虑的是理想环境下,甚至睡眠时间都会搞来宣传的。
实际上,FPGA的芯片,并行速度,信号的损耗,内部SDRAM储存器,触发器的开关,都是功耗点。
时钟功耗最值得关注的,因为时钟速度快,造成功耗最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经验上来说Actel IGLOO的功耗应该要低,因为这款FPGA没有其他特色,他们的卖点就是功耗,FPGA上整合的模拟电压,电流检测接口都是为降低功耗服务的。而ALTERA的FPGA则更追求的是集成门密度,支持更高的时钟频率,当然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在降低功耗方面做出努力。

网友:
功耗

器件的功耗跟工艺与制程有很大关系,这是物理上的;但还跟咱们的使用环境,工作频率等因素有关;但是现在还讲功耗方面表面最好的是actel的

网友:
应该是actel吧,好像有个nano系列体积功耗成本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