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强电与弱电的接地问题

楼主:
线路板上的弱电部分的地是通过PCB上的固定螺丝直接连接到设备外壳上,设备外壳连接大地,问题是,当设备的主回路(属强电部分,有开关管)工作时,pcb上弱电部分的某个器件收到干扰。当把pcb上的螺丝拆除,断开pcb的地与机壳的连接,故障解除。求助,在接地方面,我应该如何处理,希望各位老师不吝指教!

网友:
如果可以    做隔离

网友:
能否再具体一点。
您的意思是把pcb的地悬浮?还.引两根线是分别接到大地?

网友:
问题在强电部分的辐射或干扰太大,如楼主所说的现象,在现场用示波器测供电电源的波形,也许可以看到波形是什么样.
要在强电部分下功夫,根源在这里.要清除污染,加上适当的措施.弱电部分的电源也要采取措施.滤波,扼流圈之类.双管齐下,但主要矛盾在强电.

网友:
不论怎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