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数字世界的挑战需要测试先行

楼主:
        以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为代表的3C融合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从手机、 数字电视、 PDA、游戏机,到自动售货机、汽车音响、通信网络,半导体器件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融合,将催生一个以高速数字信号传输、存储和处理为特征的数字世界,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存取任何信息。要实现这个一个数字世界,需要高速串行数据传输、无线射频、嵌入式等技术,而实现这些高新技术的前提选择合适的测试工具和方法。

网友:
串行数据测试

        PCI Express、 SATA、 RapidIO、 HDMI等高速串行技术数据在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领域正迅速普及。这些串行总线的共同特征是采用差分信令、TMDS或LVDS传输、8b/10b编码、嵌入式时钟。工程师需要对抖动、眼图、上升时间/下降时间、位速率、差分幅度、AC/DC共模电压进行测量,这些指标都具有非常动态的特点,而指标变化又会影响到使用的测试工具,这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由此所带来的测试挑战是测试连接、码型生成、信号采集和信号分析。

        串行数据测量要求,如TDR分辨率、上升时间、S参数带宽和动态范围。

        CAN、LIN、I2C、SPI等低速串行总线在汽车、工业和医疗设备行业中有广泛应用。在这些低速串行总线中,实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多点传输数据和调试系统级故障。客户需要进行混合总线和混合信号分析,分析串扰、噪声、定时等问题,进行物理测量及分析和协议解码。泰克公司可提供DPO4000和DPO7000示波器,差分和单端探头,以及信号源,构成了完整的低速串行测试解决方案。

网友:
嵌入式设计测试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最为广泛,产品种类极为丰富多样。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下开发出功能完善、性能稳定的产品。工程师常常要花大量的时间用于测试和调试数字系统,进行定时分析等工作。泰克的专家建议,在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使用多功能工具,从而把重点放爱任务而不是仪器上,利用仪器提高效率和效力。在设计阶段的早期,就解决功能、信号完整性问题,制定完善的探测策略,包括验证电路板/接续电路板、进行探头负荷仿真,获得查看微处理器和总线、访问关键信号的能力。然后进行调试和检验、基本功能检验、扩展功能检验。用户可以用泰克公司的信号源仿真外部输入、仿真“缺失的”电路、替代电路以提高测试控制能力,用示波器检验数字信号的模拟信号完整性、检定串行链路的抖动性能,用逻辑分析仪测量系统定时和触发关键事件、并行/串行数字检验、跟踪状态转换。
        FPGA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嵌入式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开始用 FPGA快速构建自己的嵌入式系统。配合First Systems Solution公司的FPGAView软件和泰克公司的TLA逻辑分析仪,用户可以调试 Xilinx、Altera公司的FPGA,查看FPGA设计的内部运行情况,允许把这些信号与其他电路板信号关联起来,可以在不重新编译的情况下即时改变内部节点,在每个调试管脚上监测多个内部信号。这种调试方法比其他方法更简便,效率也更高。

网友:
射频测试和频谱分析

        无线通信测试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摆脱了数据线的束缚,尤其是便携式消费电子产品常常把无线数据传输做为吸引眼球的卖点。在有限的频谱资源内,有时会共存几种传输方式,如蓝牙和 WLAN。这些无线传输方式通常采用调频和软件无线电技术,传统的频谱分析仪无法实时地分析各种传输方式之间的干扰等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用新的测量工具。实时频谱分析仪(RTSA)可以触发RF信号,把信号无缝捕获到存储器中,然后在频域、时域和调制域中分析信号,从而满足检测和检定随时间变化的RF信号的要求。泰克的专家介绍了最新实时频谱分析仪的工作方式,并以电源衰落和RF输出、锁相环稳定时间、调频和发射机测试、调制瞬变、来自其他设备的干扰、触发频谱事件、数字线性化技术、非线性效应和数字毛刺等为例,介绍了如何用实时频谱分析仪进行分析和调试。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辛苦了。

Signature--------------------------------------------------------------------------------------------------------------------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ugg Lo Pro Button

网友:
嗯 支持哈 其实每个部分都是很大的一块产业啦

网友:
这,,,,,:o
强贴,强贴,正适合我这种到处溜达的家伙;P

网友:
现在才知道这种内容真的是一点营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