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观察,能否无失真的观察这种信号?

楼主:
对于频率主要集中在100MHz左右的信号,用200MHz带宽的Tektronix的示波器观察,能否无失真的观察这种信号?如果不能,到底多大的示波器带宽合适,有没有一个计算的标准(以100MHz的信号为例)?谢谢。

网友:
用200MHz的示波器观察100MHz的信号肯定会有较大的失真.一般对于正弦波我们要求示波器带宽是被测信号频率的3-5倍 对于方波我们要求示波器带宽是被测信号频率的9倍左右.示波器所谓带宽是指:垂直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定义为:随着频率增加,信号幅度下降3dB(70.7%).在此频点为示波器的带宽.可通过计算上升时间的公式计算带宽:示波器T上升=0.35/BW(适合于1G以下示波器)BW=带宽(-3dB时的频率)(单位Hz)测量所得的上升时间2=信号上升时间2+测量系统上升时间2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辛苦了。

Signature--------------------------------------------------------------------------------------------------------------------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ugg classic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