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信号测试

楼主:
在调试嵌人式系统时,有时要求能够同时查看模拟和数字信号。在这种混合信号环境中,通常无法准确地预测开发过程中将会出现的问题类型。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

网友:
对于开发工程师来讲,最关心的是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如果能够正常,不回去关心具体的波形问题。当发生问题是,这是可以通过数字通道发现这些逻辑错误,然后根据发生错误的通道的模拟波形判断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还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
支持下楼主~~楼主辛苦了。

Signature--------------------------------------------------------------------------------------------------------------------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ugg Classic Tall

网友:
数字信号如果是高频的就比较麻烦
如果是低频的相对好办  因为和模拟混合的地方不太多  功能也不一样  从功能上入手会好排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