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显示器over掉了

楼主:
现在正在使用我的17纯平的。
我把它设置成1280*960*70Hz居然也能用
液晶的也质量太差了,才用两年,我的纯平用了8年了

网友:
液晶什么故障现象?屏没坏吧?驱动板?还是电源故障?

网友:
屏没有坏,是驱动板的故障,买了一个配件。感觉比原装的差不少。刚刚组装完

网友A:
配件只要和原型号一致,应该对性能没有影响.楼主要是把整个维修过程拍片,并配解说,发出来,相信会很受欢迎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质量差是由于配件差?不是液晶本身寿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件只要和原型号一致,应该对性能没有影响.楼主要是把整个维修过程拍片,并配解说,发出来,相信会很受欢迎的

哈哈,开始我也是强拆,过去没有拆过。哈哈,有点痕迹
没有拍照,没有使用原装的,就是在淘宝上找了个外壳和驱动板,高压板直接装上去。原来是四条高压线,现在只使用两条高压线。有点影响,本来想把两个焊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使用四条了,但是我想使用一段时间我想把它改装成电视算了。把它挂在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差是由于配件差?不是液晶本身寿命差?

液晶还是好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猛了 ,刚好家里要买个电视,能不能把CRT也换成电视?

网友:
这个可以啊,有个电视盒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 这我咋没想到 我还想着要整整内部结构什么的呢: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