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f10k10lc84-4外围电路怎么接?

楼主:
有哪位朋友用过epf10k10lc84-4,请问它的外围基本电路怎么接?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整点资料,不胜感激啊~~~~~~~~

网友:
就是求一个EPF10K10LC84-4 为芯片的,能基本工作的电路图,作一个小的开发板

网友:
下载个芯片手册看看吧,一般都会有外围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了看了,手册上没有……网上也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电路:(

网友:
;P ;P !你要看是什么系列都产品,通常同样系列都产品,flash配置芯片都一样都,可能部分接口有差异,相应功能单元会增加,但其他部分电源和复位,配置都是一样,这是最基本单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