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来了一位新版主,A_P!!

楼主:
热烈欢迎A_P,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客气啊,这位可是技术大牛~~~~

      有请斑竹A_P登场……

;P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位版主才能来,先欢迎下:)

网友:
欢迎欢迎 看来是位大牛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欢迎欢迎 呵呵

网友:
两位版主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朋友给了我一个频率计。型号是E312C型电子计数式频率计,厂家是景德镇市无线电厂。牌子上的标示:JINGWU.在自检时的显示是1MHZ,打开机器看见他的恒温晶振是1MHZ,也就是说看来机器基本正常。
问题是,我没有用过这个机器。它的频率上限是多少?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机器的说明书呢?这个机器很古老,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只好求两位版主帮助了。谢谢。

网友A:
没有使用过,如果是用mcu测量的话,使用的晶体为1Mhz,在不使用分频器的情况下,最大测量范围应该不会超过1M,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是使用的专业的频率测量芯片还是用的MCU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过,如果是用mcu测量的话,使用的晶体为1Mhz,在不使用分频器的情况下,最大测量范围应该不会超过1M,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是使用的专业的频率测量芯片还是用的MCU做的。

楼上  各 位 领 导   都 好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有一个型号为MC19116L的片子,但是没有查到它的资料,其余的都是国内最初的小规模集成电路这个机器是1985年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属于古董级别的了,刚刚搜索到你发的图片了,看了一下,晶体、元件都是很老的了。估计找到资料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手头上有频率发生器,试一下看看,或者根据显示位数推算一下量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给我的链接。我的机器里没有单片机,是个老古董。里面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和3DG6。看来也没有必要再找资料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欢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