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怎么在linux下把s3c2440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250k???

楼主:
芯片资料上说可以选择PCLK,UEXCLK,FCLK/n作为串口的时钟源,假如用PCL最高可以达到115.2k,假如要更高的波特率就要用外接时钟或者用FCLK/n作为串口的时钟源,但是这个怎么设置呢?我设置了ULCON,UCON,UFCON不行啊,解压linux之后就停在那里了,boot里面也需要做修改吗?还需要修改哪里啊?请大侠帮我指点迷津啊,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友善技术支持的回复:

我们最高使用115200波特率,更高波特率可自行修改代码尝试一下,我们对此没有建议。

注意:修改系统时钟会引起很多问题导致系统无法启动。

网友:
应该在  driver下吧 你找串口的驱动看看!我也没修改过!

网友:
我没看s3c2440芯片的资料,但如楼主所描述的,这样的硬件环境下,在软件上无论作何种努力都是白费的。除非硬件更改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