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您知道用电安全知识吗?请回答

楼主:
当意外发生,一个人触电死亡了。请问
1.引起心脏停跳的电流是多少?单位是安培吗?
2.是什么样的导电路径使电流通过心脏呢?
说明:导电路径是指人体的哪个部分触电,电流最后从人体的的哪个部位流出。一般情况下是指人的四肢。当然还有特例,但是不在本调查之列。
第一题
1电流强度(     )括弧内为数字,两位数。
第二题
1左手到左脚 2左手到右脚 3右手到右脚 4 右手到左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左手到左脚?第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就是说左手碰到带电部位(左手触电),通过左脚入地,形成了导电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论哪手哪脚,碰到36V以上的交流电都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第一个是毫安级。

网友:
第一题 毫安 ,数字大概是20吧。
第二题,左手到右脚肯定是,左手到左脚,不清楚。其它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右手到左脚,也经过心脏。
实际上还有左手到右手同样也经过心脏,但是这样的案例不多,所以没有写上去。恭喜您,你的第一题回答完全正确。就是20M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确,是20M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达到这个数值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结束了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