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会触电?

楼主:
触电是因为电源通过人体形成了回路,电流的能量破坏了人体内本来的生物电秩序而造成的破坏性结果。
从我们家庭里的电源插座到电力变压器之间是有电线连接的。(我们使用的220V电压是相电压,就是我们常讲的火线和零线间的电位差。)但是还有一条我们看不见的电线,事实上是存在的。这个我们看不见的电线,用电工的话讲叫做重复接地。
什么叫重复接地呢?就是从发电厂开始,三相电源的中性点(我们叫零线)就通过接地或者架空地线(输电铁塔上最高位置上的那棵线)一直到我们附近的电力变压器。在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点引下一条电线进入了地下,它是通过接地体或者叫接地网连接的。这个接地体在北方要达到深入地下2-3米,目的是大地封冻时依然能够保证接地电阻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这个接地体每个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进入地下的接地体。因为它是重复不断的,所以叫重复接地。
人会触电与这个接地体有关系。当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例如违章带电作业时,如果与大地没有绝缘(例如雨季穿着湿透的布鞋或者或者在潮湿的环境例如浴室),一旦他碰到了带电的导线,这时强大的电流就会通过人体而形成回路,伤害人体或者夺去人的生命。
触电者丧命的原因是因为电流经过了心脏(右手到左脚或者双脚,左手到右脚或者双脚)。电流强度只要有20MA,
短短的几秒钟,心脏就麻痹而停跳。一个宝贵的生命丧失了。即便有的人命大,也会留下终生残疾。
因此,平时我们要有用电安全常识,切不可违章用电,一旦发生事故就来不及后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quanzx老师的分享,帮助大家了解安全用电,现在才知道,原来只要20mA就可以十人的心脏麻痹甚至死亡,以后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是好东西,可怕的是违章作业,蛮干。

网友:
回复 楼主:

20mA?天呢,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岂不是也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电是因为电源通过人体形成了回路,电流的能量破坏了人体内本来的生物电秩序而造成的破坏性结果。
从我们家庭里的电源插座到电力变压器之间是有电线连接的。(我们使用的220V电压是相电压,就是我们常讲的火线和零 ...

20MA   是平均值,个体差异  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mA?天呢,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岂不是也很危险?

人体是有电阻的,实际流过 心脏, 电流   平均 达到,这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20MA是指人体皮肤角质层被击穿后的,流经心脏的电流。千万不要误解。但是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的回复使我知道了我必须做一段时间的科普工作。
我们平时使用的电源是安全的,因为它与市电是隔离的。无论是线性稳压电源,或者是开关电源,它的电路中都有电源变压器与市电隔离。只不过线性稳压电源的变压器设在整个电路的输入端,而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在电路的输出端,而且它们的工作频率也不一样。
我之所以要发这个帖子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在讨论不用电源变压器的电路,而且也没有讲在这个电路里采取了那些安全措施。这样的电路习惯上叫“热底板”,也就是直接利用市电工作的电路。这样的电路在维修时必须加一个22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现在的电视基本都是热底板,但是因为平时我们接触不到电视机的电路板,所以是安全的。且不说它里面还有安全措施。相应的采用电源变压器的电路叫冷底板,这样的电路在维修时就不必加隔离变压器了。只要我们不同时接触变压器的次级高压线圈的两个端子,一般的讲是安全的。
电流有个特点,单线不成回路。但是,我们在试验时或者在工作中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没电也要当有电。(在处理市电电路时更要如此)而且脚下必须要有良好绝缘物。同时我们作业时,每次只处理一根导线。
这样我们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说的那是交流电。几十毫安的工频交流电会导致心脏窦房结传导紊乱而造成心室纤颤,危及生命。
直流电的伤害方式与交流电则不大一样,主要是热烧伤和拉弧烧伤。如北京地铁曾经出现过工人误触供电轨(750V)导致烧伤截肢的事故。

网友:
我也被电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得对,我在这里讲的是交流电。既然您说到直流电,我正好可以说一下交流触电与直流触电的不同之处。
交流触电时触电者的手是握成拳状,而直流触电的人手是张开的。这是省里的专家讲课时提到的。
另外,交流电过零,所以在工厂的交流电路里的接触器(可以理解为大功率的开关),没必要设消弧电路。只有消弧罩就可以了。
在直流电路中的接触器,由于直流电的特性,必须有消弧线圈。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的电磁力,把电弧“吹断”。所以在外观上就可以分别出两种接触器哪个是直流的,哪个是交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触电时触电者的手是握成拳状,而直流触电的人手是张开的。这是省里的专家讲课时提到的。

做实验证明这点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