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三极管的替换

楼主:
从事IT维修行业经常碰到三极管击穿的问题,有时手上没有同型号替换,问下高手如何查看PDF资料,参考参数来找到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还须根据具体用途寻找替代品

 严格说,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型号的器件可以无条件替换另一种型号的,除非两种器件的所有指标完全一模一样。一定要弄清原电路的设计意图才可以实行器件替换。
 举个例子,一般说来可用性能好的器件代替性能差的,比如集电极电流耐1A的管子可以代替耐100mA的,但也要小心耐1A的管子会不会因极间电容大而影响速度等。

网友:
是不是要先看电流和功率,如果合适的话再仔细看看其他条件
三极管参数大全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我上传了一些资料希望能有您需要的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6679-1-4.html 可以到这里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请您告诉我,也许我能帮点忙。资料是按导电类型排列的。例如2SA,2SB 这样的。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