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2440的初识

楼主:
我也是刚刚收到友善支持的mini2440,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我原来用过一段时间的qq2440,上面的NANDFLASH是64m的而mini2440是128m的,昨天看了一个光盘中有64m、128m的烧写文件!不确定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呢?
原来在qq2440上移植的u-boot是64m的由于128m与64mNANDFLASH是有区别是的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所以是不能使用的,但是不知道友善为什么要
分成64与128的烧写文件的区分?烧写文件中的区别是什么?我测试都能使用。
我希望大家先把所有的硬件的设计都看一编,那样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他是升级版本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mini2440为了兼容64与128m的FLASH所有才 有两个版本,其实是程序中加以识别的!
附件中有相关的64M与128m的操作过程:

网友:
一点解释

64M 和 128M的nand flash有很大不同,64M的每个page是512byte,而128M(及以上)的每个page是2048 byte(俗称2K页),因此它们的驱动是不同的,虽然mini2440的Linux内核可以自动识别64M和128M,但标准的yaffs2文件系统针对这2种Nand Flash采用了不同的数据结构,因此提供了独立的2套制作工具,也因此针对不同页分配的nand flash就有了2个烧写文件。对于128M/256M/512M/1GB的Nand Flash,因为它们的页分配都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烧写同一个文件。

而mini2440配套的wince5该部分驱动就有所不同了,因为Nand Flash驱动这块并没有像Linux标准组织那样管理,开发者就可以在驱动中尽可能把它们糅合在一起(也就是可以在driver中为所欲为了),向上层文件系统提供统一“流量”的接口(在此是把64M Nand Flash页分配模拟成128M的页分配),因此就可以烧写同一个映象文件了,这也正是友善之臂目前在wince5方面技术独到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