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我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的运方电路,使用单电源供电,当输入为-25~+25mV的方波信号时可以放大,但输入0~50mv(有直流分量)时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当输入是+极性信号时,输出应该是负的。现在连负电源都没有,运放怎么能出负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输入为-25~+25mV的方波信号时可以放大,…

其实被放大的,只是-25mV~0那段范围的输入信号。

网友:
偏置

这是因为偏置不正确造成的。可以在+端接到一个偏压电源(可以直接利用3.3V电源分压),电压值应当大约等于输入方波峰峰值的1/2(稍大一些为好),输入如果不是方波,而是占空比不等于50%,那么比值就需要根据直流分量进行调整,就是说,信号情况是偏置设计依据之一。

这个可以用Protel 做一下仿真,由于我的仿真库匮乏,只用LM833。仿真用的电路连接贴上来,请参考。

上面的处理只针对你提出的“失真”问题,没有涉及这个电路本身是否合理。

下面继续我们的讨论,

方波放大可能有两个不同应用要求要求:
   一个是用作线性放大(例如用于检测),需要知道方波的幅度,那么建议你就采用单电源现行放大器的典型接法:输入隔直,+端使用1/2分压来提供偏压(同上讨论,如果占空比不等于50%这个分压值还要参考占空比作适当调整),上面的讨论也是根据这个假设进行的。

   第二,如果用做数字信号(逻辑的)处理,建议不使用运算放大器,而采用数字电路TTL/CMOS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本电路采用的是反向输入,同相端通过电阻接地那么是零电位,只有反向端低于同相端时才会输出高电平,所以会出现"当输入为-25~+25mV的方波信号时可以放大,但输入0~50mv(有直流分量)时没有输出" 实际上输入0~50mv始终输出低电平. 解决方法,采用同相输入OR双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本电路采用的是反向输入,同相端通过电阻接地那么是零电位,只有反向端低于同相端时才会输出高电平,所以会出现"当输入为-25~+25mV的方波信号时可以放大,但输入0~50mv(有直流分量)时没有输出" 实际上输入0~50m ...

楼上的考虑非常正确,其中也不再受占空比以及偏压的牵制。

网友:
为什么不接成正向放大那!

为什么不接成正向放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