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第一次发求助贴,请别见笑,也希望能获得各位朋友的帮助,
我采用的A/D是0804的,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入A/D电压信号,转换后获取到的值放在P1口,建了个整型变量,假设为conv,执行以下语句后,可以实现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数值:
conv=P1;
unsigned char bai,shi,ge;
bai=(adval/255*1000)/100;
shi=(adval/255*1000)%100/10;
ge=(adval/255*1000)%10;
但是显示值始终只能在0~255之间显示,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P1口全为1时,转换成10进制刚好是255,
我想向大伙求助的是怎么把这个A/D的码值,换算成我所要的量程范围?
比如我输入的是0~5V电压信号,A/D给我的是0~255的码值,我要的是0~5V输入,数码管显示0~5的量程,或0~50等等工程量值,
有谁给我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两种方式:
1、查表 使用AD值 构成一个表格形式 每次测量AD值进行查表
2、计算 (AD*50)/255 就是你要的数据

网友:
简洁、明了。一看就明白了,俺也是新手,学习,谢谢~~~~

网友:
该问题已得到解决,谢谢老练.

网友:
呵呵 不客气 相互学习

网友:
在做A/D转换的问题上又碰到了一个问题,:Q
我用的是IC7135串行采集,利用busy端口接51的INT0外部中断输入,通过对busy端输入的脉冲个数/2-10001得到采集到的A/D转换值,但在做外部中断编程时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去编写何时是一次信号采集完成,何时对定时器内计数清零,如果有对7135串行采集熟悉的朋友,帮忙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