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V2553采集数据,两个相邻通道的串扰问题

楼主:
我用TLV2553采集两个相邻通道的信号,发现有串扰问题,具体是:有两个传感器,在单通道进行测量时,零点很准确。但两个传感器同时采集时,发现第二通道的零点,会随着第一通道传感器的信号变化,而发生变化。

总是想不通是如何来的?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加运放隔离一下啊?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ad输入通道没有用运放隔离。TLV2553有TI的用户指导,我按照用户指导里的电路图,在TLV2553的输入通道加了RC低通滤波,R是33欧,C是27nF。

网友:
请教一下版主,一般的AD模拟输入通道隔离电路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使用运放隔离一下的 有时候外部干扰很大 使用AD公司的AD芯片 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谢谢!
我采集的是很干净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等,干扰应该不大。
刚才在网上找资料,发现有人对此问题给出了3个建议:

建议
1。只使用1个采集通道的时候,把其他没有使用的通道全部对地短接。
2。采集通道低于1/2采集通道总数的时候,接入的信号与不接信号的通道隔开使用,把不使用的通道全部对地短接
3。全部使用或者大部分使用时需要在采集通道前端加一个隔离会有效解决这个串扰问题。

因为我的2个通道是相邻的,我尝试隔开不同通道进行采集,还是不行;我尝试先采集TLV2553的内部基准通道,再采集A0通道,然后又采集内部的基准通道,再采集A1通道,还是串扰。我晕倒。。。。。。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假如我有4路AD模拟输入信号,是直接接在A0、A1、A2、A3采集,还是接在A0、A3、A5、A7采集的干扰比较小?

谢谢!

网友:
至于A0 A1 A2 A3还是A0 A3 A5 A7这个都没有影响 你还是从硬件部分处理下手 好好分析一下 用示波器看看干扰的波形从哪里来的 然后将信号隔离掉 实在不行 可以使用软件滤波的方式 也能过滤掉一部分 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办法一起考虑一下 最后祝你成功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大哥能不能把你的TLV2553发过来借鉴一下啊    我都写了一星期了  还是没对啊   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