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29日 DIY示波器调试人员的器件已经发出,庆祝下~~

楼主:
在深圳朋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720-1-1.html)的帮助下,终于将庞杂的器件备齐。今天已经发送快递,预计明天到调试人员的手中。

上张图片来秀秀:

预计十一后会有更新更大的进展,敬请期待。

网友:
太好了,十一放假正好有时间做

网友:
等待

如果缺元件,只有节后电子城开门后再买了

网友:
这两个器件没有买到,其他的核心器件都买到了

网友:
太酷了,像一部史诗

网友:
hoho, 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网友:
请大家把U8 第4脚与地的连线割断,飞线到负5伏

还有74VLC164245的33脚与16脚间的连线割了,7905前的D1画反了,今天拿到板,发现上下两层适合成品,结构不利于开发调试,关键元件都夹在两块板相对面,要平摊开连长线缆,另外家中缺许多普通元件,电子城放假到8号,只好等节后

网友:
L7905部分封装图纸2为输出,实际片子3为输出,难道有两种

奇怪,可能错了,大家查下

网友:
L7905.............
是有一些容易混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莫恩沟通下吧~~

网友:
IDT7204好象没有配,反正假日都买不到,节后再看

自己找了个79L06(79L05没有),把脚别着焊,输出-5.9V,原来装7905输出不对,查资料发现PCB/SCH脚错了,那900K/90K的贴片电阻估计难买,特别是散买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 不行的话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
我是过来帮顶的,呵呵,加油。

网友:
ADS830和比较器MAX9012封装与PCB对应不上,

ADS830配的是窄体器件,PCB上是宽体,要用单股0.2细线飞,难度大,MAX9012配的是微封装,PCB是SO-8,好在我有另一规格相近的比较器代替

网友:
CD12极性要修改

焊接反过来

网友:
测试了增益控制的线性度

3.68   3.65  3.65   4.00  3.54   3.45   3.65   分别对应控制压差0.5  0.4  0.3  0.2 0.1 0  -0.1  -0.2之间的dB/V关系,不理想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拿到板了,还没时间看,看来发现的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
花开了,果结了,虽然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也感到很高兴

网友:
板子的问题答复
1.第一次发给大家的板子(显示面板)上的74VLC164245的33脚与16脚间的连线割了。
2.7905芯片的封装和我画的不同,我画的是贴片的,发到大家手上的是直插的,生产7905的厂家非常多,大家可以通过查资料或者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定义。然后通过飞线连一下。如果有经常使用7905这类芯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哪个型号的7905性价比最高,最好买,改板时可以换。
3.ADS830的封装有问题,在ADS830的PDF文档中没用给出封装的尺寸图,所以只能根据网上的实物进行判断。但庆幸的是画大了,不是画小了,可以一边直接焊在焊盘上,另一边用漆包线引;或者把芯片放在封装的中间,两边用焊锡引。

网友:
下载线用的是并口吗,我机器上没并口了啊

网友:
CPLD_JTAG接头的脚序反过来了?

网友:
把XILINX下载线拆来对比一下,确实是反了,只能把接头焊到板的底面,再飞电源和地了。

网友:
25楼,看了你贴,我查了下

把配套的下载线壳拆了看,感觉方向没有问题呀,因为现在还没用CPLD部分,没焊接试验,有待证实

网友:
缺的元件真难买,我在南京这样城市,今天跑了一上午,还是没找到DIP的IDT7204

只好买PLCC飞线了,另外,LCD的连接座37脚没买到

网友:
CPLD_JTAG下载头确实是反过来了,我的已经可以编程了。
买到两片贴片的L7905,封装正好。
买到DIP的IDT7204,但是窄体的,凑合着焊先。

网友:
28楼,我看了下,TCK确实是1脚

原理图上接口与配的下载线顺序能对上,难道你手中的是反的?

网友:
我拿到的数据采集板TCK是9脚。
下载线的TCK是1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正:

IIarm,你说的JTAG方向问题是对的,我原来错了。实际焊接后发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
74ALVC16245怎么用5V和3.3V同时供电,直接把5V和3.3V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看一下74ALVC16245的文档,他就是用来电平转换的,所以有两个不同的电源。

网友:
买错了型号,应该是74ALVC164245.

网友:
手机照的,用的是我以前配的LCD(EEWORLD的还没焊上),

不知道新屏驱动IC,把显示窗及网格线的坐标关系做了下.WWW误写为WWW1

网友:
我建议后续版本用带FSMC的STM32

原因是STM32的 IO速度不快,产生RS WR 及输出数据要好多周期,结果显示上花费时间多,相应采集时间少了

网友:
新进展

试验了波形显示,因为采集控制还没完成,先软件虚拟了300字节的正弦波数组,对应屏上水平300点的垂直参数,并使用插值画线方式把各点连成曲线

网友:
缺器件周六买,先做着显示部分玩

虚拟的波形,消耗1ms时间把3000点数据压缩在300个水平坐标,完整波300水平坐标,点插值连线,生成点数1634,显示完成消耗3ms

网友:
试验了数据抽取的正确性

3000点每10点一组处理,比如原始数据513点有个脉冲突变(512=21,513=120,514=27),抽取没有丢失这特征,在显示波上有脉冲(这是后来加验证的,上面照片还没有这功能)

网友:
最近怎么没进展!!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在进行着,也在逐渐发出一些调试结果。

网友:
CPU板正常的,把下面RAR解出的BIN烧进去

可以看到。。。。。。。。。

网友:
结合实物看调试结果,脑筋跟着一起转

网友:
万能的淘宝会帮你买到的...

网友:
DIY示波器

现在看来2.0版本的示波器是有希望了。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