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电路】麦克风放大电路

楼主:
前几天发过一个电路,有噪声.但没人给解答.后来又重新用TDA2822做了一个麦克风放大的,用在对讲电路中,效果很好,没有一点噪声.
因为开始自己寻找这方面的电路找了很久,但照图弄出来效果都不理想.所以就想把自己的贴出来,给需要的同行一点帮助.
本电路的关键之处在于8脚接的R17和C22,我试过照PDF中的接法,把这两个去掉直接用一个100u的电容到地,就出现了噪声,而用图中所示接法就听不到噪声了.
此电路可以直接驱动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参加经典模拟电路大搜集的活动啊?不然的话可以加至少50的芯币。活动详情请点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7079-1-1.html

网友:
呵呵.改了,不知道还算不算啊.

网友:
IC内部,在8-1两脚之间,有一个反馈电阻,在测试是通常会在IN-对地加上100uF电容,但是这样做等于取消了负反馈,致使噪声加大。在改接R17/C22后,等于加入了负反馈。SGS资料也是这样连接的(100u)。在典型应用中它后面的电路(有一级放大)加了滤波器。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析了原因,因为一般在网上搜到的DS内部结构都不详细,只给出了两个运放的示意图。经过“xiaoxif”的分析另人茅塞顿开。
不过不知道我搜到的DS是否不对,典型接法都是后面没有接任何放大电路了,都是直接就输出了,而且都是8脚接个100u的电容直接到地。是否那些画这种图的都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了解。人云亦云,别人讲这个电路这么接的,效果很好,他也就直接拿过来说这样很好,其实自己都没有焊过板子试验。

网友:
供参考

搜索到两份资料,贴上来供你参考,两份资料都有等效电路图。

特将UTC资料第二页的图强调出来,这样可以清楚些。

另外SGS推荐电路的输出端的低通结构也会起到上述反馈的相同作用(低通,消除噪声),请注意你的电路输出负载是否有那个4ohm(扬声器)的负载,有和没有,滤波效果会是不一样的。、

TDA2822-sgs.pdf (168.73 KB, 下载次数: 193)

网友:
谢谢了....呃...图在哪里...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呃..看到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收下了..

网友:
我按照那样接了,但是没有反应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C18的单位是什么啊?是U么?

网友: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自己设计电路,本来是学微处理器,现在想学模拟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