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 program后的问题

楼主:
很早之前,买了一块DIY的 fpga cylone ep1c6q240c8的板子还完后 下了一个程序可以,放那儿一直没整。 直到今天,上电之后电源正常。写了个程序。program100%完程序电源就降为零了 稳压芯片的前级压敏就发烫。断电再上电,电源恢复正常~~  各位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大侠指点下!!!  小弟先谢过了
程序很简单:  就是通过按键让灯亮灭,如下
module key (in,out);   //in 按键,out led灯
input [3:0] in;
output [3:0] out;
assign out=~in;
endmodule

原理图见附件  只用了按键 和led部分

网友:
是不是管脚约束没做,或输入输出定义错,有输出顶牛了?

网友:
把没用到的管脚设置为3态试试,默认的情况是接地的。我忘改为3态时有时就出现你说的 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有些角输出是﹣,但是连接到+的上了。
记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说ep1c6q240c8的一款板子,不用的引脚应制input

网友:
再说一句
你的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谢谢~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点~    俺赶紧试试,希望今天可以搞定它~~~

网友:
希望芯片没坏吧 ~~呵呵  这换起来挺麻烦!!

网友:
十分感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
    的确是多余的引脚的设置问题,将多余的引脚设为输入方式,下进去,程序正常了!!!!  这样设为三态方式看来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的电源焊得跟原理图也不一样,1a保险丝那儿 焊了一个小热敏(也不知是什么参数的),  稳压管那儿放了个4007。  怀疑是功耗大了,热敏保护是电压降下来了  。

网友:
4007是稳压管?

网友:
不好意思  大意搞错了!!!
IN4007是整流二极管
原理图上是要接一P6KE6.8a的,当时没有整了个二极管焊上了 ,这块板刚拾起来时没仔细想  想当然的是稳压管了, 罪过 罪过~~~

谢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