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hz分频的问题

楼主:
怎么将50M的时钟分频成153600hz?
用普通的方法好像不能解决,因为除不尽。
我设想用一个pll,倍频后,再分
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P 是要这样做的……自己算算吧

网友:
哈哈,

DDS,是咱们最常用的方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给讲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讲讲吗?

网友:
看你的153600Hz的用途是什么,有时不必拘泥于分频后每拍时钟都一样周期,平均是153600Hz就行了。这时的分频就很容易做,不需要额外的资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LL直接就能设置输出这个频率的吧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看你能否找到合适的系数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