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数点后位数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小程序,搜索小数数组中每一个小数,然后对每一个小数求出小数点后的位数,最后输出最大小数点后的位数,做到最后一步卡住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输出最大的小数点位数,这是很急的问题,请求各位大侠的帮帮忙,不胜感激!请看 小数位数.vi
while循环的作用是计算出小数位数,我想分别计算出那七个小数(名字为:LowerLimit,AT,.......GT)的小数位数,然后再取出这七个小数位数的最大值。上面的程序只做了一部分,显示控件(小数位)只是把GT的小数位数显示出来了。也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我是很急的,帮帮忙啦大侠。

网友:
没有明白你到底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
从数据存取的角度来看,小数的位数是浮动的,有台阶。尾符之类的,直接比较那个就可以可以知道的。不明白你说的小树数组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比计较小数的位数的话,直接笔比较精度就行了。。。。。
比如说2.5和3.3337   你用程序一次来做减法。就可以了。最后为0.0000000的就是小数位数最多的。。。。
算法如下2.5-2-0.5  (循环了两次。)
3.3337-3-0.3-0.03-0.003-0.0007 (循环了五次)所以后面的小数位数多。。。
原理就是机器的最小误差是0.00000001
有个if 语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