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的巧妙用途

楼主:
关键字:网络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因其体积小、重量轻、耗电省安装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近年来在可视门铃、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市场上价位较低的CCD黑白网络摄像头仅一百余元,而价位较高的彩色网络摄像头有的要价千元以上,对于大多数普通电子爱好者来说百余元或二三百元的价位最容易被接受,其使用效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喜欢“摩机”的朋友在过足音响发烧瘾之余,若能再过一把“摄像瘾”肯定会有另一种全新感受。
    笔者近日仅花一百七十元钱又购得一只带红外线照明功能的mtv-858CCD黑白网络摄像头,随机还附赠接插线一付和12VDC/AC电源一只。该机为乳白色,方形外壳,四角为流线型设计,镜头外层带有镀膜遮光罩,可通过旋转镜头来调节焦距,镜头两边对称设置6只红外线发光管,整机玲珑精致物有所值,原本打算利用其红外夜视和广角取景功能制作一个楼道门前“夜间电猫眼”,在连接安装过程中意外发现该机还有其他多种用途,现列举两三以供读者参考。
    一、制作可视门铃用三芯屏蔽电缆线将网络摄像头与室内监视器或电视机连接。由于网络摄像头额定功耗仅1.5w,其12V供电可直接由监视器或电视机的12V稳压电源提供,同时便于开关机控制。该机视频信号幅度约1.0vp-p,可直接与监视器或电视机视频输入端子接驳,没有视频端子的黑白电视机可加装简易视频端子,与带视频端子的彩色电视机接驳也很方便,只要将配附的12V电源与摄像头DC12V输入端连接好后插入市电座,再用一根莲花插头视频信号线将网络摄像头视频输出端与彩电视频输入端(video in)连接,使用时只需将电视机置av状态,屏幕即显示门前黑白景像。
    二、高倍电子放大镜把需要放大的物体置于镜头前1~2cm内,网络摄像头用改锥将镜头根部紧固螺丝逆时针旋转半周使之松动,再缓慢逆时针旋转镜头,使镜头向外伸出,直至监视器或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最清晰。要说明的是镜头越靠近被放大物体时,放大倍率越高,但镜头也需进一步旋出,否则图像会变得模糊,一般情况下,可将小五号字体放大到整个屏幕,若用来观察手指,可清晰地看到凸凹分明的指纹曲线和曲线间晶莹润泽的肌肤;若用来作生物显微观察还可省去侧光源,因为六只红外发射管足以“照亮”被观察物体每个细节,用它可以看到平常肉眼不易察觉到的树叶表面的绒毛和尘粒。
    三、真伪钞票鉴别及证件防伪识别将真的人民币放在网络摄像头镜前,然后细心调节镜头焦距,平时肉眼难以辨别的半隐半现的票面图案,会在屏幕上呈现出一道道粗细均匀清晰流畅、立体感很强的线条;如果是假钞,只要有丝毫的蛛丝马迹都将暴露无遗,如线条粗糙、有断线、轮廓不清、有墨斑等。利用其高倍放大性能同样可对假票据、假证件作出大致鉴别。真正的票证在屏幕上可呈现以下特征,如防伪底纹清晰,文字表格版式工整规范,印刷着墨均匀,印章字体美观无明显刻痕且压印在签署日期之上,等等。
    四、新型维修工具检修钟表、家用电器时,经常会遇到因某些部位过于隐蔽不便观察或过于细微难以发现故障的情况,尤其是彩电VCD等均采用了大量的多密脚集成电路,当出现线路铜箔断裂或元件引脚虚焊等细微故障时,有时使用放大镜也无济于事,常常使维修走弯路。这时如果借助网络摄像头使故障部位在屏幕上被放大许多倍,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在机器设备日常维护中,还可用它进入维修人员无法观察的特殊部位进行检查,从而避免大量拆卸,节省工时。另外,用微型红外线网络摄像头一眼就能“看”出红外线遥控器是否能正常发射。正常的红外遥控器对着网络摄像头按下任一键时从监视器屏幕上就会看到遥控器发射窗放射出亮光,如看不到亮度则说明遥控器定坏无疑。

    相关延伸:网络摄像头的数字化监控

网友:
视频信号幅度约1.0vp-p,可直接与监视器或电视机视频输入端子接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