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的boot代码与bootloader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
1,请问arm的boot代码与bootloader是不是一回事?
2,一般的arm芯片出厂的时候固化有启动代码吗?如果有,为什么还需要用户编写启动程序?

网友A:
好好好!!好帖要重复的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好帖要重复的发!!!!

貌似 没有回答啊???这个我  不精通,学习。,。。

网友:
搜索下,论坛里肯定有这个帖子的回答的。

网友:
是一回事。
因为nand flash以及内存大小可变,还有我们喜欢个性化,所以要自己修改。

网友:
启动代码是启动代码,Bootloader是Bootloader,两个不能划等号。Bootloader包含了启动代码。从功能上来讲,Bootloader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启动代码,从体积上来讲,Bootloader包括着几百个文件,而启动代码有时只有短短的几十行代码。后者是一个开源项目,不只是用在ARM上,还包括其他的芯片,像MIPS,PPC等,连PC机都可以引导,而启动代码是针对自己的特定芯片来写的代码。但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关看门狗,关中断,系统时钟设置……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
我看一般的接口实验上都有启动代码像startup或是init都是,bootloader就很大了,功能是很强的,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了,呵呵,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