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uart

楼主:
最近翻书,发现有一个用FPGA实现uart通信的实例。于是乎就在自己的实验板上试验起来。但是有一个尚未解决:我的时钟是50mhz的,无法将153600hz整除。但是我还在不断费劲中。其它也照抄了一份,请需要的和初学者批评。我遇到的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153600Hz是想做9600波特率吧?

 50MHz/153600Hz = 32.55,无法整除。但只要理解UART的收发原理,这点问题就不算问题。浏览了下楼主的VHDL程序,里面找中点(when r_center =>)处的计数值"0100"似乎不太对吧,16分频时中点应定位在7~8处。

 1.就这么用,除以32或33都没问题,误差不到1.6%,做出的东东很正规,一点不算山寨。因为异步通信时,通信双方的相对波特率误差只要不超过4%就行,通常的君子协定为:各方保证误差不超过2%。

 如果有兴趣想再提高一点精度的话,还有几招可玩:

 2.既然自己编程,那么可灵活掌握,不必拘泥于16分频。本来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接收逻辑找到信息位的中点,比如接收可改为8分频的,在count=3处算中点;发送逻辑根本就不需要分频的,如果按 50MHz/9600 = 5208.3 算,波特率精度极高。

 3.利用FPGA的内部资源,先把输入时钟倍频到100MHz上去然后再分频用,误差就很小很小了:100MHz/153600Hz = 651.04。

 4.采用非等分的分频法,做出一个“不太均匀”的153600Hz给收发逻辑用,这样相邻位之间虽然有误差却不会积累起来,比无法整除的32.55要好得多。

网友:
回heningbo,关于倍频的办法

 各家的FPGA虽略有不同,但都内置了类似的资源。比如Xilinx的Spartan-3e,利用它的DCM模块能轻而易举地对输入时钟做出频率为 ×M÷D 的新时钟来。

 下例是俺拿输入的 20MHz × 15 ÷ 2 做 150MHz 的画面。工具是CORE Generator,厂家提供的免费开发环境里就带着。

网友:
关于:50MHz/153600Hz = 32.55,无法整除。但只要理解UART的收发原理,这点问题就不算问题。浏览了下楼主的VHDL程序,里面找中点(when r_center =>)处的计数值"0100"似乎不太对吧,16分频时中点应定位在7~8处。
书上是这么说的:在r_center状态,对于异步串行信号,为了是每一次都检测到正确的位信号,而且在较后的数据位检测时累积误差较小,显然在每一位的中点检测是最为理想的。在本状态中,就是由起始位求每位的中点,通过对bclk的个数进行计数(rcnt16),但是计数值不是想当然的“1000”;要考虑经过一个状态,即经过了一个bclk周期,所希望得到的是在采样时1/2位。另外可能在r_start状态检测到的起始位不是真正的起始位,可能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干扰尖脉冲。这种干扰脉冲的周期很短,所以可以认为保持逻辑0超过1/4个位时间的信号一定是起始位。
但是我试着将中点值改为“1000”也能正常通信。

我自己做的程序如下:
但是可能因为分频没弄好,传输有问题。请高手指教。我用的是串口助手

网友:
看了上面的高手的回复,我只有膜拜~~

网友:
楼主辛苦,互助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 谢谢啊

网友:
顶起来。
我看过类似的程序,不整除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每次来沿的时候自校正一下就可以了。我以前用altera
的sopc,后来觉的太麻烦,自已从网上找了一个uart的FPGA小程序,修修改改成适合自已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继续优化吧

网友:
都是牛人啊
膜拜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hao 牛人啊,高手的回复也是让人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