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共10篇

楼主: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转载的文章,放在这里是想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我在咱们论坛搜了一下文章名字,论坛好像还没有这篇文章,但也有可能我搜索的不够细致。如果论坛已有这个文章,请管理员删除此贴。
        这个系列共10篇文章,在原发表的网站上,有的是网页格式的,有的是PDF格式的,我大致整理了一下,现在每篇都给出PDF格式的。
       将来如果有时间,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文档,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芯币

本来是想贴出来完整内容,然后再附上PDF文档提供下载的,但是由于帖子字数限制,只好简单列出目录。详细内容请大家下载后查看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忘记了把文章全部打包到一起,我这样分开,不但有刷芯币的嫌疑,同时还浪费了大家辛苦赚得的芯币。是我的错,现在就改正
         我把全部文档打包在一起,放在第九楼,请大家直接到第十一楼下载!!!

一、电阻

一、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二、电阻器的分类
三、主要特性参数
四、电阻器阻值标示方法
五、常用电阻器
1、电位器
1.1 合成碳膜电位器
1.2 有机实心电位器
1.3 金属玻璃铀电位器
1.4 绕线电位器
1.5 金属膜电位器
1.6 导电塑料电位器
1.7 带开关的电位器
1.8 预调式电位器
1.9 直滑式电位器
1.10 双连电位器
1.11 无触点电位器
2、实芯碳质电阻器
3、绕线电阻器
4、薄膜电阻器
4.1 碳膜电阻器
4.2 金属膜电阻器
4.3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4.4 合成膜电阻
5、金属玻璃铀电阻器
6、贴片电阻SMT
7、敏感电阻
7.1、压敏电阻
7.2、湿敏电阻
7.3、光敏电阻
7.4、气敏电阻
7.5、力敏电阻

PDF文档

1.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一):

网友:
2.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二):电容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电容

一、电容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二、电容器的分类
、常用电容器
1铝电解电容器
2钽电解电容器(CA)铌电解电容(CN
3薄膜电容器
4瓷介电容器
5独石电容器
6纸质电容器
7微调电容器
8陶瓷电容器
9玻璃釉电容器(CI
四、电容器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2、额定电压
3、绝缘电阻
4、损耗
5、频率特性
五、电容器容量标示
1直标法
2文字符号法
3色标法

2.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二):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三):电感线圈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电感线圈

电感。用L 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 (mH)、微亨利(uH)1H=10^3mH=10^6uH

电感线圈

电感线圈是由导线一圈靠一圈地绕在绝缘管上,导线彼此互相绝缘,而绝缘管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包含铁芯或磁粉芯,简称电感。用L 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 (mH)、微亨利(uH)1H=10^3mH=10^6uH

一、电感的分类
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工作性质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绕线结构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二、电感线圈的主要特性参数
1、电感量 L
电感量L 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除专门的电感线圈(色码电感)外,电感量一般不专门标注在线圈上,而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2、感抗 XL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与电感量L 和交流电频率f 的关系为XL=2πfL
3、品质因素 Q
品质因素Q 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 为感抗XL 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
线圈的Q 值愈高,回路的损耗愈小。线圈的Q 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 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 Q 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三、常用线圈
1、单层线圈
单层线圈是用绝缘导线一圈挨一圈地绕在纸筒或胶木骨架上。如晶体管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
2、蜂房式线圈
如果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而其旋转一周,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常称为折点数。蜂房式绕法的优点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而且电感量大。蜂房式线圈都是利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折点越多,分布电容越小
3、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
线圈的电感量大小与有无磁芯有关。在空芯线圈中插入铁氧体磁芯,可增加电感量和提高线圈的品质因素。
4、铜芯线圈
铜芯线圈在超短波范围应用较多,利用旋动铜芯在线圈中的位置来改变电感量,这种调整比较方便、耐用。
5、色码电感器
色码电感器是具有固定电感量的电感器,其电感量标志方法同电阻一样以色环来标记。
6、阻流圈(扼流圈)
限制交流电通过的线圈称阻流圈,分高频阻流圈和低频阻流圈。
7、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是电视机扫描电路输出级的负载,偏转线圈要求:偏转灵敏度高、磁场均匀、Q 值高、体积小、价格低。

3.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三):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四):变压器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变压器

变压器
变压器是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变压器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一、
分类
按冷却方式分类:干式(自冷)变压器、油浸(自冷)变压器、氟化物(蒸发冷却)变压器。
按防潮方式分类:开放式变压器、灌封式变压器、密封式变压器。
按铁芯或线圈结构分类:芯式变压器(插片铁芯、C 型铁芯、铁氧体铁芯)、壳式变压器(插片铁芯、C 型铁芯、铁氧体铁芯)、环型变压器、金属箔变压器。
按电源相数分类: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多相变压器。
按用途分类:电源变压器、调压变压器、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
二、电源变压器的特性参数
1、工作频率
变压器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应根据使用频率来设计和使用,这种频率称工作频率。
2、额定功率
在规定的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能长期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输出功率。
3、额定电压
指在变压器的线圈上所允许施加的电压,工作时不得大于规定值。
4、电压比
指变压器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的比值,有空载电压比和负载电压比的区别。
5、空载电流
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初级仍有一定的电流,这部分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由磁化电流(产生磁通)和铁损电流(由铁芯损耗引起)组成。对于50Hz 电源变压器而言,空载电流基本上等于磁化电流。
6、空载损耗
指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在初级测得功率损耗。主要损耗是铁芯损耗,其次是空载电流在初级线圈铜阻上产生的损耗(铜损),这部分损耗很小。
7、效率
指次级功率P2 与初级功率P1 比值的百分比。通常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愈大,效率就愈高。
8、绝缘电阻
表示变压器各线圈之间、各线圈与铁芯之间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的高低与所使用的绝缘材料的性能、温度高低和潮湿程度有关。
三、音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特性参数
1、频率响应
指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随工作频率变化的特性。
2、通频带
如果变压器在中间频率的输出电压为U0,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下降到0.707U0 时的频率范围,称为变压器的通频带B
3、初、次级阻抗比
变压器初、次级接入适当的阻抗Ro Ri,使变压器初、次级阻抗匹配,则Ro Ri 的比值称为初、次级阻抗比。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变压器工作在最佳状态,传输效率最高。

4.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四):

网友:
5.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五):半导体器件

5.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五):半导体器件

5.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五):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六):继电器

一、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1、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电磁式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
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
2、热敏干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热敏干簧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热敏磁性材料检测和控制温度的新型热敏开关。它由感温磁环、恒磁环、干簧管、导热安装片、塑料衬底及其他一些附件组成。热敏干簧继电器不用线圈励磁,而由恒磁环产生的磁力驱动开关动作。恒磁环能否向干簧管提供磁力是由感温磁环的温控特性决定的。
3、固态继电器(SSR)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两个接线端为输入端,另两个接线端为输出端的四端器件,中间采用隔离器件实现输入输出的电隔离。
固态继电器按负载电源类型可分为交流型和直流型。按开关型式可分为常开型和常闭型。按隔离型式可分为混合型、变压器隔离型和光电隔离型,以光电隔离型为最多。
二、继电器主要产品技术参数
1、额定工作电压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
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2、直流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通过万能表测量。
3、吸合电流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 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4、释放电流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5、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三、继电器测试
1、测触点电阻
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其阻值应为0;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为无穷大。由此可以区别出那个是常闭触点,那个是常开触点。
2、测线圈电阻
可用万能表R×10Ω 档测量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从而判断该线圈是否存在着开路现象。
3、测量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
找来可调稳压电源和电流表,给继电器输入一组电压,且在供电回路中串入电流表进行监测。慢慢调高电源电压,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时,记下该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为求准确,可以试多几次而求平均值。
4、测量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
也是像上述那样连接测试,当继电器发生吸合后,再逐渐降低供电电压,当听到继电器再次发生释放声音时,记下此时的电压和电流,亦可尝试多几次而取得平均的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的释放电压约在吸合电压的10~50%,如果释放电压太小(小于1/10 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样会对电路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工作不可靠。
四、继电器的电符号和触点形式
五、继电器的选用

6.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六):

网友:
7.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七):常用元器件的识别

7.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七):常用元器件的识别

7.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七):

网友:
8.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八):功率晶体管

8.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八):功率晶体管

8.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八):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九):电声器件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是指电和声相互转换的器件,它是利用电磁感应、静电感应或压电效应等来完成电声转换的,包括扬声器,耳机,传声器,唱头等。

一、
型号命名方法

二、
扬声器分类

扬声器是把音频电流转换成声音的电声器件,扬声器俗称喇叭,种类很多。

按能量方式分类:电动(动圈)扬声器、电磁扬声器、静电(电容)扬声器、压电(晶体)扬声器、放电(离子)扬声器。

按辐射方式分类:纸盆(直接辐射式)扬声器、号筒(间接辐射式)扬声器。

按振膜形式分类:纸盆扬声器、球顶形扬声器、带式扬声器、平板驱动式扬声器。

按组成方式分类:单纸盆扬声器、组合纸盆扬声器、组合号筒扬声器、同轴复合扬声器。

类:高保真(家庭用)扬声器、监听扬声器、扩音用扬声器、乐器用扬声器、接收机用小型扬声器、水中用扬声器。

类:圆形扬声器、椭圆形扬声器、圆筒形扬声器、矩形扬声器。

三、扬声器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功率

标称功率又称额定功率或不失真功率,它是非线性失真不超过标准规范条件(一般不超过7-10%)下的最大输入功率。扬声器在这一正常功率下长期工作不应损坏。

2、标称阻抗

制造厂产品标准所规定的阻抗值,在该阻抗上扬声器可获得最大功率。

3、共振频率

扬声器的输入阻抗是随频率而变化的,扬声器在低频单某一频率处,输入阻抗追最大,这一频率称为共振频率fo,共振频率与扬声器的振动系统有关,振动系统质量越大,纸盆折环、定心支片愈柔软,其共振频率就愈低。

4、灵敏度

当输入扬声器的功率为1W 时,在轴线上一米处测出的平均声压。

5、指向性

扬声器在不同方向上声辐射本领是不同的,表示这种性能的指标叫辐射指向性,指向性与频率有关,扬声器的辐射指向性随频率升高而增强,一般在250-300Hz 以下,没有明显的指向性。

9.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九):

网友:
10.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十):电子基本概念

10.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十):电子基本概念

10.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十):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 ,完整篇

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 ,完整篇

网友:
万分的感谢,我也想考工程师

网友:
刚开始学,谢谢楼主提供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
确实是非常基础但很实用的东西,辛苦楼主了.

网友:
回复之后才看到有完整篇

网友A:
金砂都花光了,才看见后面有个压缩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砂都花光了,才看见后面有个压缩包

呵呵,下载前请仔细看一下说明
我特意加了说明的

网友B:
楼主的每个资料都这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每个资料都这么经典,

呵呵,不是经典我不发。

其实我也发了很多水贴,水贴的一个特点就是没什么人理会,所以下沉的特别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看到就下沉了。而你看到的都是回帖比较多的,所以给你一种错觉,觉得我发的都是好贴。呵呵

感谢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
辛苦楼主了~~~~东西很实用^_^

网友:
灰常好,顶起来!

网友:
多谢

楼主可真是聪明啊!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啊,我的积分都被扣完了啊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你打包的呢

网友:
啊,又被扣完了,呜呜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完整的在十一楼啊,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