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技术---共7篇

楼主:
呵呵,这仍然是转贴别人的作品.如有重复,请立即删除此贴

汇总贴: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忘记了把文章全部打包到一起,我这样分开,不但有刷芯币的嫌疑,同时还浪费了大家辛苦赚得的芯币。是我的错,现在就改正
         我把全部文档打包在一起,请大家直接下载!!!

以下为汇总贴中详细内容:

电力电子技术(绪论)

1. 电力电子技术的内容
电力电子学,又称功率电子学  (Power Electronics)。它主要研究各种电力电子器件,以及由这些电力电子器件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电路或装置,以完成对电能的变换和控制。 它既是电子学在强电(高电压、大电流)或电工领域的一个分支,又是电工学在弱电(低电压、小电流)或电子领域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强弱电相结合的新科学。电力电子学是横跨“电子”、“电力”和“控制”三个领域的一个新兴工程技术学科。 ……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一)

主要内容: 常用电力电子器件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外特性、主要参数、开关特性、安全工作区。 这些器件的驱动电路和缓冲电路。 ……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二)

本章主要内容 整流器的结构形式、工作原理,分析整流器的工作波形,整流器各参数的数学关系和设计方法; 整流器工作在逆变状态时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 变压器漏抗对整流器的影响、整流器带电动机负载时的机械特性、触发电路等内容。 ……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二)

本章主要内容 整流器的结构形式、工作原理,分析整流器的工作波形,整流器各参数的数学关系和设计方法; 整流器工作在逆变状态时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 变压器漏抗对整流器的影响、整流器带电动机负载时的机械特性、触发电路等内容。 ……

[local]1[/local]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三)

交-交变换器 晶闸管单相和三相交流调压器; 全控型器件的交流斩波电路; 交-交变频器; 交-交(AC-AC)变换器的应用。 ……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四)

直流-直流变换器 降压变换器、升压变换器、降压-升压变换器的拓扑结构、工作原理、在电流连续和断续模式下的各物理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全桥式直流-直流变换器在单极性和双极性控制方式时的工作原理; 影响直流-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压纹波的因素; 几种不同变换器的开关利用率。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五)

交-直-交变换器 主要内容:电压型和电流型变换器原理;SPWM型变换器。 ……

网友:
电力电子技术(六)

电力电子技术应用中的一些问题 变换器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包括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和电压上升率、电流上升率的限制。 电力电子器件散热器的设计,散热器的热传导原理和选择散热器的方法。 负载谐振变换器、谐振式开关变换器、谐振式直流耦合变换器、高频耦合半周合成变换器。零电压/零电流谐振变换器的工作原理。 ……

网友:
完整版下载

完整版下载

网友:
感谢,我学的就是这个

网友:
没芯币了。。。。。。

网友:
好啊,顶一个

网友A:
lz不能压缩成一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能压缩成一份啊?

呵呵,我在楼主贴里面已经说明了,我已经全部压缩成一个文件了,在第9楼,请到那里下载完整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在1楼放了一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1楼放了一份 ~~

呵呵,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