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模特秀--图文并茂、简单易懂

楼主:
无意间发现一篇很有创意的介绍元件的原理、外形、封装、功能的文章---元件模特秀。
原作者是“爱因迪生”。在这里我转帖过来,大家一起欣赏

文件比较大,还有很多图片,发帖比较麻烦,我直接先传PDF文档得了。这个是我从网上下来后做的PDF,希望原作者不要见怪

网友:
元件模特秀一

爱因迪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首届元件模特大赛现场,我是主持人爱因迪生。我们请来了各路元件,秀出自己的身材(封装、外观),秀出自己的风采。我们的希望参赛选手不拘一格、敢于挑战、尽情发挥。

爱因迪生:1号选手上来了。瞧,这位选手身材苗条,亭亭玉立。身上还有五颜六色的纹身呢——啊,我好像认识她,她是色环电阻吧。不过看起来她比一般的色环电阻丰满。喏,让我先去采访采访。

爱因迪生:小姐,请问芳名?你是否是色环电阻?

1号选手(扭捏):人家才不是电阻呢。你不记得了么?你上次还帮我写过找对象的故事呢?

爱因迪生:哦,我记得了。电感!你怎么长得这么像色环电阻呢?

1号选手:我是色码电感。我也是用色环来代表电感量的。

爱因迪生:是这样啊。顺带问下,你和电容先生结婚没有?

色码电感:我把他甩了!

爱因迪生:甩了?为什么?你们不是挺般配的么?

色码电感:哪里呀。我要他储存磁场能,他却只会存储电场能。

爱因迪生:那有什么关系?都是能量嘛。

色码电感:关系大着呢。你用人民币对吧?

爱因迪生:对。

色码电感:那给冥币给你要不要?

爱因迪生:不要不要!

色码电感:那不都是钱币么?

爱因迪生:我明白了,所以你只喜欢储存磁场能,不喜欢存储电场能。

色码电感:嗯。

爱因迪生:那你有没有打算再找一个对象?我爱因迪生最热心了,喜欢给人牵红线。

色码电感:好呀。不过这次我只要找电感做对象了。

爱因迪生:没问题。我去给你宣传宣传。

爱因迪生:大家好,告诉电感家族一个好消息。现在有位电感小姐,有意找位电感小伙子做对象。有意者可以上来秀一秀。

有两个电感小伙子上了表演台。其中一个是立式电感(径向电感),一个是径向电感。立式电感双脚踏地,显得稳健;径向电感一脚踏地,一脚朝天,显得活泼。

爱因迪生:请问色码电感,这两个小伙子你更中意哪个?

色码电感:我更喜欢径向电感。

爱因迪生:可不可以告诉我理由?

色码电感(脸红了):人家亲脚方便嘛。

爱因迪生:亲脚?

色码电感(小声地):是啊。你们人喜欢亲嘴,我喜欢亲脚(要替我保密哟)。径向电感和我的脚都是长在两头的,所以脚亲脚方便。

爱因迪生:哦。好呀。祝福你们。撮合成功了一对,真有成就感。下面,请大家继续上台秀出你自己。

爱因迪生:咦,又上来一位和色环电阻长得很像的元件。是谁呢?不过她长得很硕壮。为了再次出错,我还是先验证一下是不是电阻再说。

爱因迪生拿了个万用表在手上,来到舞台上。

爱因迪生:千万别告诉我你是什么元件。我要自己猜猜。来来来,让我量下你的电阻。嗯,有330欧姆的阻值,是电阻。你身上也有色环,所以你是色环电阻,对吧?

选手:不好意思,偶不是色环电阻。偶是线绕电阻。色环电阻比我小多了。

爱因迪生:哎呀,又错了。你明明有色环嘛,又是电阻,为什么又叫线绕电阻呢?

线 绕电阻:色环电阻一般指的是膜式电阻,比如金属膜电阻。它们的电阻体是金属膜。而我的电阻体是金属线(丝)。大家把膜式电阻叫成色环电阻叫惯了,为了作出区分,就把我叫成线绕电阻喽。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工艺的线绕电阻是没色环的,是直接用文字标阻值的,你就更不能叫他色环电阻了,但是我们都是同类的。

爱因迪生:这样啊。金属丝做成电阻的有很多呀,都叫线绕电阻不也是很麻烦?

线绕电阻:不错,我还有几个大哥,它们都由于工艺的不同,有不同的名称。

爱因迪生:那让我开开眼界!有请线绕电阻系列上台表演。

几个大哥大级的电阻登台亮相。

爱因迪生:首先让我采访下这位长的像炮管似的重量级的兄弟。请问先生是叫什么电阻?

选手(瓮声瓮气):我是波纹电阻。

爱因迪生:还有这位呢?外面都是铝壳。

选手:所以偶叫铝壳电阻。

爱因迪生:后面这位小兄弟长的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嗯外面这层白色的大衣是陶瓷材料。我知道了,你应该叫陶瓷电阻,对么?

选手:不对。

爱因迪生:我又错了?你不叫陶瓷电阻叫什么电阻来着?

选手:由于我的内衣(灌封材料)是水泥做的,所以我叫水泥电阻。

爱因迪生:人家铝壳电阻是按外衣来叫的,你为什么按内衣来叫呢。哦,我再看看,你的外衣没扣,内衣也露在外面。得,还玩性感呢!

网友:
爱因迪生:现在上来了一位新的选手。咦,看起来这位老兄腿有点瘸。我来打探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爱因迪生走到这位选手面前,关怀地问道:你好,请问你的脚怎么了?为什么有一只脚被截肢了?

选手:你才截肢了呢。我是健康的好不好!
爱因迪生:那,那你的一只脚为什么更短呢?
选手:这是我的独有特性造成的。我叫电解电容,我是分正负极的,所以用长短不同来区分正负极的脚,长的脚表示的是正极。
爱因迪生:但是,你这么长的脚,用在电路板上之后要剪脚的呀。那么一剪,两个脚都一样长了,如果装反了也看不出来呀。
电解电容:你的问题提得好。所以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区分正负极。看见没有?我的短脚那边的衣服上有一个条纹,中间还有负号(“-”)的标志?
爱因迪生:哦,对对对,看见了。我还以为那是装饰用的花纹呢。另外问下,相对你壮硕的躯体,你不觉得你的腿过于苗条了一点么?
电解电容:小腿怎么了?
爱因迪生:不好意思,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美不美,看大腿”
电解电容:哈哈,原来爱因迪生想看看大——腿。给你见识一下我们电解电容的大腿。大哥,出来!
    有个长得更加壮硕的大汉沉稳地走上台。
爱因迪生:大腿,真正的大腿!看来是电解电容中的爷爷极的人物。
大汉:我叫螺栓式电解电容。因为我的腿本身就像有个螺母,可以通过螺栓和铜板(铜排)连接,能够承受大电流。
爱因迪生:佩服,佩服。不过你们电解电容,有一个缺点,有要区分正负极,挺麻烦的。
螺栓式电解电容:我们电容家族还有无极性的呀。小的们,上来!
呼啦,上来了一帮小家伙(和螺栓式电解电容比)。
爱因迪生:你们家族真兴旺啊。来,让我认认。这位带绿帽子的朋友好像挺眼熟的,不过好像很久没见过了。

“绿帽子”:哎哎哎。死爱因迪生,你怎么说可以说人家是带绿帽子呢?你难道没看见人家全身穿的都是绿衣裳么?你怎么就看见了绿帽子?再说了,人家是女儿身呢。
    爱因迪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看就是是苗条淑女。敢问小姐如何称呼?
“绿帽子”:我叫绦纶电容。给你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是我男朋友——聚丙烯电容。
爱因迪生:不错,红男配绿女。般配般配。
聚丙烯电容:其实不是所有聚丙烯电容都喜欢穿红衣服的。比如我兄弟X电容,就喜欢穿黄衣服。
爱因迪生:嗯,X电容。X代表未知数,看来你有点神秘感哟。
X电容:不对,我叫X电容不是因为我像未知数那样有神秘感。而是我在电路应用上常常是在火线和零线之间,这样的电路看起来像个X字母,所以叫我X电容。比如,我表弟,Y电容,也是由于他经常放在火线和地线之间,或放在零线和地线之间,这样的电路看起来像字母Y,所以叫他为Y电容。我和我表弟都属于安规电容。喏,我后面的是我表弟。
爱因迪生:嗯。Y电容,我感觉你长得像瓷片电容,只是比较大。
Y电容:我本来就是属于瓷片电容嘛。只是我经常用作Y电容的那个位置,所以大家习惯叫我Y电容。事实上,有时我还可以做X电容,把我放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用时我就是X电容。
爱因迪生:啧啧不得了。你真厉害,多面手。我来问下X聚丙烯电容。X聚丙烯电容,你表弟能耐大哩,他除了能做Y电容,还能做X电容呢。你除了能做X电容,也能做Y电容么?
X电容:各有长处了。我一般耐压不太方便做成我表弟那么高,漏电也比他大。所以很少做Y电容用。但是我容量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做X电容的抗干扰能力强。
爱因迪生:说得也是。另外我发现你们的性格符合长相。
X电容:怎么说呢?
爱因迪生:你X电容长得方方正正的,所以你脑筋直,只做X电容。Y电容长得圆,比你灵活,所以他必要时还可以和你一样做X电容。
X电容:嘿嘿。

网友:
爱因迪生:哎呀,我差点忘了。角落里这边还有个小?弟。小?弟,过来,怎么这么害羞呢?你叫什么名字?
小?弟:我叫瓷片电容。
爱因迪生:瓷片电容,嗯,以前经常看见你的身影。不好好像现在很少看见你了。
小?弟:现在很多人用贴片的陶瓷电容替代我了,所以你不常见到我了。
爱因迪生:原来如此。不过你在电子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并且还是有人在用你们嘛。

网友:
爱因迪生:接下来上来一位身体修长的选手。穿着酷酷的黑色外衣。我来问问这位是谁。
爱因迪生:你好,请问如何称呼?
选手:我是塑封二极管(DO-41)。
爱因迪生在塑封二极管两条腿上比来比去的。
塑封二极管:你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干什么?我可是男生那!
爱因迪生:去去去。谁说我在摸你了。我是在量你的两条腿是不是一只长一只短。
塑封二极管:什么意思。难不成你希望我是残废的?
爱因迪生:不是啦。二极管不是有正极的区分么?电解电容也有正负极区分,电解电容是用长脚代表正极的脚,我想你也是这样嘛。
塑封二极管:哎。不要死脑筋嘛。人家电解电容两只脚并在一起,哪只长哪只短一目了然。我的脚却是分别长在两头,即使一只长一只短也不容易看出来呀。难道人们用我的时候还要像你那样先量下那只脚长?那样效率反而降低了呀。
爱因迪生:对对对。可是怎么区分你的正负极呢?
塑封二极管:看见没有?我的衣服有一端有个环形条纹,那边表示的就是负极。
爱因迪生:哦,原来如此。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一个男生这么苗条,那岂不是比你女朋友还瘦?
塑封二极管:你错了。我女朋友比我还苗条.
爱因迪生:是么?那让我见识一下。
一个苗条而又时尚的选手走上台。
爱因迪生:哇,太前卫了。这位选手竟然穿了一套半透明的衣服!
爱因迪生:不知这位女郎如何称呼?
苗条选手:我是玻封二极管(DO-35)。我穿的衣服是玻璃材料做的,所以是透明的。
爱因迪生:既然你也是二级管,肯定也有正负极的标志。让我找找。找到了,你衣服的一端也有个环形条纹。这个就是负极标志,对吧?
玻封二极管:你说对了。爱因迪生真聪明。
爱因迪生:嘿嘿。多谢夸奖。(另外对观众:“其实我本来就很聪明”)好,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表演。
爱因迪生:哟,这位选手穿的衣服更透明。看来我们的选手越来越敢秀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选手:我是LED,也叫发光二极管。
爱因迪生:光彩夺人的LED。我一看你的有只腿长一只腿短,就知道你长腿的是正极。
LED:没错。
爱因迪生: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你装到电路板上也是会剪脚的,那时候怎么区分正负极呢?——等下,让我观察一下,看我能不能发现什么诀窍。
LED:你靠这么近,想把我的内脏都看清是不是?
爱因迪生:对了。我就是要看清你的内脏。我发现秘密了。你内部的电极有个大有个小。那个大的就是正极对不对?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
LED: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个大的电极只不过是装芯片的地方。要从我身上区分正负极,可以看有一个切边的地方。看我的帽沿那里,短脚的那边的圆弧是不是被切了一部分?那就表示负极。以后即使我的脚被切成一样长,你也可以根据这点判断正负极。
爱因迪生:是这样呀。都怪你,穿了太性感的衣服了,搞到我的注意力都放到衣服里面去了。否则说不定我也发现的外面的秘密。
爱因迪生:我们接着请下面的选手登台。
爱因迪生:呵,这位朋友有三条腿,(对观众悄悄地说:“还好,不是三只手”)。三条腿,当然就是三极管了。对不对?

    三条腿:爱因迪生你不要太自信了。
爱因迪生:难道我又错了?你不是三极管是什么?
三条腿:我虽然是三极管。但是,我这种外形,也就是TO-92封装,除了有三极管外,还有个别MOS管之类的也是这种外形的。
爱因迪生:是么?你们半导体还挺爱赶时髦的。好的衣服大家都爱穿。
“没错,我这身衣服大家也都爱穿”有位个子较大的选手也上台了。
爱因迪生:呵,又是三条腿。你也是三级管吧?
选手:对。我是T0-220封装的三极管。不过你也不要以为穿我们这套衣服的全是三极管。因为MOS管、二极管、IC等都有可能穿这套衣服。
爱因迪生:IC也有三条腿的?我感觉IC大多长得像蜈蚣耶。

网友:
“谁在说我坏话?”有个多腿的选手上场了。
爱因迪生:哟,你就是DIP封装的IC吧?真是如雷贯耳。
IC:哪里哪里。有人说我是蜈蚣呢。
爱因迪生:是么?谁这么没眼光呀。这么英俊的小伙,要比喻也要比喻成龙嘛。
IC:少来了。有这么多条腿的龙么?你就承认了吧。
爱因迪生:嘿嘿,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